72m控如何改成2.4G的?

楼主(2010-01-14):
现有futaba 6exhp 控一个,频率72m,想改成2.4G的,请问能改吗?如何改?谢谢

网友A:
可改的,而且很容易改!
 待我把照片缩小一下先.

网友B:
买其它厂家的高频头+2.4G套装,assan的可以用

网友C:
ASSAN的还可以!
一直都是用的ASSAN的2.4G高频头!感觉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楼主:
哪儿有卖?价位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哪儿有卖?价位如何?

网友D:
俺也是用的这个控,还改了AP/HP两用,加了个ASSAN2.4G,淘宝上卖ASSAN的不少,DIY套装600元左右。

网友E:
2.4g套装选择多了,有99元的,有160元的,有220元的,有600元的~
牌子不同,价格不同,性能有也有差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等看你的照片哦

网友F:
换个高频头就行了

网友G:
论坛上很多,搜一下有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