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UBEC与降压线的尝试

楼主(2010-01-14):
一、起因
群里的几个大佬,都是6V在450上飞。
而我手上,是好盈40A,内置BEC 5V。
听说上6V后,效果好,力大。
心痒。
但成品UBEC的价格,再加上自己飞行水平太面,不是很迫切需要6V,所以就没想买成品。
正好手上有条件,那就DIY看看。

二、思路
开始想在5V的BEC上,串个升压模块到6V。
后来找了找,效率都不高。
而且如果东西试验成功倒还好,试验失败可能影响原有的设备的线材、走线等等。
然后想,干脆像成品UBEC一样,从电池出。再接接收空着的电源口。
说干就干。

三、过程
从淘宝上弄来降压模块。。9块左右。。便宜。。

焊好线,用铝箔与电工胶布包裹好,安在机头电调位置上。
降压模块用的是开关电源形式,有高频干扰,所以放在这个位置,与接收隔个电机,用铝箔做屏蔽。

做好插头,弄个磁环做降干扰,连上接收的电源口。注意,接收器原接电调的的那根线,把红线挑出包好。

当然,还需要一根线接电池。自己DIY下,两头T插公母,中间引出到自制UBEC。

我用的9257,官方建议是4.8V。。虽然老鸟都直接接6V两年用着没事,但既然已经做到这一步了,就完善下。
用两个1N5822串在尾舵线上。注意方向,用正向压降到5V左右。。具体降多少还没测,但现在的两极管,降0.7V的已经比较少了,一般是0.4~0.5左右。能降就行。

接上后是这个样子的。。比较丑,但能用。。呵呵

四、结论
试飞了下,有效果。。但水平面,没3D。。还没有明显的感觉。。
但至少这种思路可行。。能正常工作起来。。
不过,模块要自己搞屏蔽,自己搞牢固防震。碰到虚焊还更折腾。。
所以,结论就是,除了喜欢自己瞎折腾的兄弟以外,还是买成品UBEC更保险。。

欢迎兄弟们拍砖~~

网友:
我也在用9元的UBEC做点火电,7-12V输入,最低1。2V输出,3S,2S都没有问题。怕有干扰没有用在接收上。

网友A:
意义不大,你可以买油机上用的成品UBEC,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义不大,你可以买油机上用的成品UBEC,不贵!

有意义。。瞎折腾的意义。。

还是准备去入个好点的UBEC。。哪位推荐下?

网友B:
支持DIY,一定要做好屏蔽

网友C:
DIY不是说实不实用,主要是有没有兴趣,玩航模本来就没用,但也是有兴趣而已。

网友:
五金机电市场有卖热缩套管的!这样关包装起来会更美观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DIY,一定要做好屏蔽

说得太对了。。屏蔽不好。。有干扰。。飞机会一下子失控。。然后电调保护,就掉转速。。。

但还好。。开始试验的时候,飞得高。。

然后,再是检查屏蔽的完整性,再多加点铝箔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因为,手上有什么,就做什么。。

而且也研究过了。。这个体积,一般的热缩套不够,要上膜。。

楼主:
引用 网友C:
DIY不是说实不实用,主要是有没有兴趣,玩航模本来就没用,但也是有兴趣而已。

一针见血。

网友E:
精神不错~~  还是建议买成品吧~ 出了事就不是一个 UBEC的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精神不错~~  还是建议买成品吧~ 出了事就不是一个 UBEC的钱了~

谢谢关心了。。

其实只要自己确实搞好了屏蔽与防震,并检查过焊点。。用起来并没有问题。。

成品UBEC,原理也是如此。。只不过。。做工更好些。。更稳固些。。持续测试更长些。。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嘛!~

网友:
这个要顶,支持DIY!!!

网友:
支持DIY~~厉害又动手!进来多学学!

网友F:
这是非同步BUCK,建议买同步的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非同步BUCK,建议买同步的效率高。

您看得比较专业。。呵

一是看需求,在直机上效率的损耗是否可以接受。。我的机机也就飞几分钟,少个百分之十几的,对我菜菜的水平来说,没区别。。

二是看适用,同步与非同步的区别,主要是在效率与波纹控制上。。而对直机来说,上下零点几伏,区别不大。。我想,按舵机的5V与6V的扭力、角速度,这点差别应该不容易感觉出来。。尤其是,原来5V而现在6V的情况。。反正比原来有力、快速。。

三是看价格,就9块左右的价,要上同步BUCK,还要较好地控制波纹,应该是买不到的。

呵呵。。近段时间恶补电子知识。。想再整个东西玩玩。。目标总得比这个复杂点。。好玩点。。有用点。。

哦,当然,还是要感谢您的回复。。感谢关心。。感谢对这个主题的参与。。

网友G(2012-02-19):
 挺好的呀

网友H:
有点儿没看懂,LZ你说因为有人说6V比5V好,所以搞了个6V的稳压器,可为什麽又加上两个二极管降压?那还有什麽区别呢?不懂。

网友I:
用3R33试试.............................

网友J:
没必要怎么复杂吧,
HY内置的BEC是DC-DC电路,本来就可以调电压的,更换个电阻就OK了,不过要打开外包

网友J:
回复 网友K:
推荐CHESTEM 5A 三合一UBEC

网友L:
懂电路的看看,内置bec 最多改一两个电阻就可以把电压调到6v 或者5.5v 或者你想的电压。
你只要打开调速器的热缩膜,找到那个开关电源的ic ,去alldatasheet.com 搜索这个ic对应的标准电路,看控制电压的是哪两个电阻的比值,适当改一下,或者在某个电阻上面并一个适当的电阻就可以改输出电压了。
所有的开关电源都适用。

网友M(2012-05-15):
3r33供电不够 俺试过了

网友N:
输入输出滤波电容太小了吧,你可以实际监控一下,电压波动很大。。

网友O:
虽然是2010年的帖子,不过那时候LM2577也早被淘汰了吧?

网友P:
lz可以去看看我找的那个ubec模块。搜ubec

网友Q:
一年多后,再来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