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淘宝上看到的大拉玛金属升级件,大家觉得如何?

楼主(2010-01-14):
元月10日飞大拉玛在河滩炸鸡,在淘宝上找配件时,发现有大拉玛的金属升级件,心痒痒的,有出手的冲动,大家觉得如何?
上个图看看:一个是78元,一个是价格88元

网友:
小LAMA上了金属件后,好多飞机出现了“刷锅”现象,不知道大LAMA会不会……
刷锅的原因是:部件间的旷量偏大导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元月10日飞大拉玛在河滩炸鸡,在淘宝上找配件时,发现有大拉玛的金属升级件,心痒痒的,有出手的冲动,大家觉得如何?
上个图看看:一个是78元,一个是价格88元

试一下亦无妨。

网友:
可以用的,只是建议别用金属的浆夹,很容易炸断的,绝对不如原装塑料的
我的020大拉码斜盘是用的013金属的,上面的金属件全是自己做的,飞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