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左右前后飘的问题还有PRO和V2有多小件不通用

楼主(2010-01-14):
我的是V2用微调怎样调也没用,,,,很难飞得定,,总是左右前后飘来飘去的,,,大浆,,主轴横轴也是新的,,各个位松位不算大,,,,,401=9650。。。65MG,还有就是PRO和V2有多小件不通用,想入PRO,谢

网友A:
LZ是刚接触直机吗?试着习惯吧。飞直机就是这个样子的。要随时修正,不然就会朝某个方向炸过去了。就算用了平衡仪,机机也是这里晃那里的。不能理想着会定在一个位置不动。因为风的方向和大小也会影响到机机的飞行。

楼主:
还有就是PRO和V2有多小件不通用,,想入PRO但家里有好多V2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是刚接触直机吗?试着习惯吧。飞直机就是这个样子的。要随时修正,不然就会朝某个方向炸过去了。就算用了平衡仪,机机也是这里晃那里的。不能理想着会定在一个位置不动。因为风的方向和大小也会影响到机机的飞行。

我在室内飞也是这样的

网友:
直升机就是会飘,弄得再好也没用,它本身就是在对抗反扭力!你看就算真机也不可能!

网友:
只要尾巴不转  其他用微调搞定

网友:
PRO和V2只有大小齿盘通用哦,当然还有里面的单向轴承。。当然大桨副翼副翼杆电池就都肯定能用了。尾桨勉强可以通用,横主轴不通用,尾管长度有点点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