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大 我的DSX9 2.4G没法玩凤凰2.5 模拟器 提示Please select a 。。。

楼主(2010-01-14):
先给各位大大拜年

小弟用DSX9黄金限量 2.4G控 美国手

用的四合一破解的加密狗

控里选择第二十九个模型,并建好,设置为 通道MODEL2 类型:直升机,1SEV 不混控,油门曲线也已经设置好

加密狗的开关档位正确,凤凰2.5已认到加密狗,USB识别无错误

加密狗LED闪烁表明和DSX9链接正常

在凤凰模拟器里选择的遥控也是DSX9遥控器,并且完成了摇杆开关等各个通道的测试和校正,拨动摇杆对应显示正常

(已经可以正常玩G4模拟器了 遥控各通道正常,熄火开关,3D开关,等都正常)

可是凤凰里2.5里选择好YT 450 遥控 校正 点击FINISH后

画面如图所示错误:
Please select a transmitter profile using the system>Your controls menu

就无法进行下一步模拟飞行  这是何解?

我哪里还没设置正确?

谢谢 大大们了!

楼主:
问题解决 原来是狗 模拟了两个端口 选择一个 再关闭就OK

网友:
我到天6C也是
Please select a transmitter profile using the system>Your controls menu

LZ狗模拟了两个端口??什么意思啊?怎么解决?换个USB接口 ?

网友:
把第二控制enable后,选一个profile,再disable

网友:
问题解决了..感谢楼上.但是3D飞不到.3D开关没反应..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