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好快一个星期了.今天试飞AX滑翔机

楼主(2010-01-14):
装这个机子花了很大的心机..机身..机翼全部用透明胶加强,装装停停用了3天,本来早就要去试飞的了,可是前些天这边一直都下雨..今天等到出太阳好日子,拿去试飞,感觉起飞不像别人说的那样不好起飞,轻轻一丢就上去了.不过速度比较快,试飞的时候感觉副翼的反应很慢,机子飞的很不稳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估计是我没装好..会不会是我没有粘死机翼的缘故呢~~~
明天换个电调..加个陀螺上去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
这个机反应感觉是有点慢,可能跟上反有点关系

网友:
这机一般头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1?

是401阿.以前玩450的时候买地.怎么了??
本来说出的.可是个个压价压得厉害,还不如自己拿来装在固定翼上了

网友B:
可以用401换两个kds800啊,反正又不飞3D,就是找个平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401换两个kds800啊,反正又不飞3D,就是找个平衡么

 不知道3个KDS800能不能换一个401...

楼主:
今天又拿去试飞了...感觉还是很不好控制...加油门的时候抬头..关闭油门就比较平稳....副翼还是很不灵活...尾翼倒是很灵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因为我没把机翼粘死还是怎么样呢??.. 风也不会很大.3-4级阵风吧.我飞 翼龙 的时候风比今天的大多了都还很好控制想怎么飞,想飞那里都没问题....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副翼不灵活是什么意思,当然没有kt板机那么灵活,你也装了陀螺,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我也飞了,重心在机翼前缘3.5cm处。
你可以把重心在往前移点,可能加油门就不抬头了。抬头的原因是(加油门—速度增加——机翼升力增加——升力对于重心产生抬头力矩《本机是这样》)
我刚开始放的1350ma电池,重心在4cm左右,电池125g左右,后来在前面加了两个大螺母,估计有25g,我觉得配150g的电池刚好。你有个gy401,估计你在前面塞140g的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
另外一个思路解决高速抬头:
可以把尾翼的安装角提高1度,就是把水平尾翼往前面安3mm左右,使前缘比后缘要在水平方向上看要高1到2或者3mm。

原理,水平尾翼安装角变大了后,速度越大,给重心的低头力矩越大,当调到合适的时候就可以平衡主翼的抬头力矩。

这个飞机主翼安装固定死了,只能通过重心或者尾翼的安装适当垫点东西解决。

楼主:
我当然知道不能和特技机比拉... 怎么说呢..你打副翼,等机子有反应过来都是好几秒后的事了...有时候还没什么反应呢.....(不关控,副翼舵机的事)   我飞翼龙的时候一打副翼机子马上就有反应.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还有..重心是在碳干那个位置么??

网友:
这飞机我正在飞,超级好飞,虽然动作迟缓,但新手要的就是这个迟缓,我做的那个KT微风,反应太快反倒不好

网友:
重心拿个尺,从机翼最前端往后量,30到40mm,35mm比较适合,越往前越稳定,但有可能低头。

楼主:
我现在估计阿..就是重心问题了..改天休息的时候再试..

网友:
这飞机低速性能不好

网友:
这个飞机就是这样。:loveliness:

网友:
我是新手,这个机我也有但首飞炸了,感觉速度比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