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能飞吗?急!

楼主(2010-01-14):
直接上图。
双层kt板无翼型。kv1500的2208+7035桨+1300mh3s,总重不超300克.翼面积25平方分米。

网友A:
能,别告诉我你不加电池飞哦!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别告诉我你不加电池飞哦!呵呵

加电池不超过300克。

网友:
这个飞机能飞,不过得高手才飞得起来。这外型也太……

网友:
非常山寨   调好重心吧

楼主:
开始有点没信心了

网友:
鉴于腰推和顶拉之间

取名叫胃推吧

只要动力够 门板放上天

5IMX 格言

网友:
被问了,肯定能飞。

网友:
告诉楼主肯定能飞 不过这种设计有点得不偿失

网友:
 这还真考验技术

网友:
把重心调到电机那个位置稍微前面一点
然后舵面微微翘起比较好飞。

楼主:
今天去飞了,很好飞,大概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油门可以平飞。但发现一个怪事:
飞不到几分钟,电机就不转了,下来过一会儿又可以转。把桨剪短成5035,也是如此。电调也不热,电机温温的。再后来,插上电池也不发嘟嘟声了。测量电池电压为11.6伏。难道是电调坏了?再者,这电池电压降得也太快了点,开始时是4.13--4.15伏。
求高人解答。

网友:
应该是电池的问题

楼主:
是电池的问题 ,好像没冲抱,再有,好像是速度和kv不配合。今天换了2212kv1400或1000(搞忘了 )+7060桨,省电动力澎湃,能飞20多分钟,还可以垂直爬升。
三角翼真。。。。***耐操! 这个配置我觉得不错,速度适中,省电,关键是耐摔!绝对是初哥的不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