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与电机怎么了?(急)

楼主(2010-01-14):
我自已做的其中一个直驱无刷
电机
,好赢40A电调,带负荷猛加油时转速骤减,然后再加油正常,但只要不是将油门猛往上推就没事,请教各位达达,不知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估计是电机太重,提速困难,你一加油门,电机跟不上电机就丢相了。

网友B:
回答正确,加十分~~~~~~~~

网友C:
兼容性不好

网友D:
我管这叫:失步

网友E:
楼上说的很好 磁钢你用的什么样的

楼主:
电机刚启动时就这样,不是温度高了以后才失步!

楼主:
是不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F:
用低进角试试

楼主:
是不是好盈电调的"突然遭遇重载停转"的功能发挥了作用!

网友G:
感谢楼上模友的回答。大家的答 案基本是正确的。
原因是负载过重了,导致急推油门时转速反而降低。从楼主描述的现象来看,还没有严重失步,否则电机会停转并发出吱吱的叫声。
请改变其他进角试试。如果都不行,则应考虑降低电机负载。

网友A:
楼主真想弄大功率的应该做有感无刷电机,不会失步

楼主:
我今天将好赢无刷电调的进角调成了高的位置,现在已经正常了,猛推油门也不会出现异常了!谢谢各位达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