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田宫M26的遥控设置

楼主(2010-01-14):
今日入手一田宫的M26,感觉确实有很多国产作品可以借鉴的地方 但是底盘完成之后,说明书就有点看不懂了 我用的控和接受是FUTABA的10CG和R6008HS 按照说明书的方法把电调的CH1-4接上了接收的CH1-4 控也设置成了普通的固定翼模式 然后接好电机与声组 按照说明书上的设置方法设置了电调 但是推右手杆只有声组发出怠速、加速和减速的声音 电机并没有动起来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没有上档,空档状态吧,去田宫网站上去看看,M26有换档操作说明。

网友:
最近m26的人气好旺~lz要是住在我家旁边可以现场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日入手一田宫的M26,感觉确实有很多国产作品可以借鉴的地方 但是底盘完成之后,说明书就有点看不懂了 我用的控和接受是FUTABA的10CG和R6008HS 按照说明书的方法把电调的CH1-4接上了接收的CH1-4 控也设置成了普通的 ...

需要把右摇杆旁边的那个开关拉下来 ,不知道专业的名称是什么,然后再把右摇杆拉下来,这样就解除了空档状态,田的操作手册上有说明的,不过是E文的。

网友:
你把控的后退档位设置为130%以上,然后开启坦克,扳动后退档到最大,然后油门回中,这时你再轻轻试下油门,是否马达也跟着声效动了?

楼主:
已经解除了空档
果然动起来了
但是没有左右方向
可能是控设置的问题
再研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把右摇杆旁边的那个开关拉下来 ,不知道专业的名称是什么,然后再把右摇杆拉下来,这样就解除了空档状态,田的操作手册上有说明的,不过是E文的。

微调

楼主:
bank你自己研发的声组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呢?

网友:
电子微调的遥控器?
田宫声组设计都是用机械微调控制,把某个方向微调设置最大,然后再拨遥控杆来实现特殊功能。
所以对于田宫声组来说机械微调比电子微调方便很多,电子微调遥控器需要把微调按钮按住设置到最好,好像还要持续2--3秒钟,然后再拨遥控杆才可以。具体没用过电子微调的遥控器。

楼主:
已经体会到LS所说的情况了

网友:
我來說句实話 田的M26与虎一的該差不多吧,田是建议机械式老控,電子的微調在發炮机槍等,要先把微調推尽才行,与机械式比确是不行「但有个设定方式是不需用微調也能發炮机槍等,只是不懂设定,也有说电子控使用混控才能实现多功能发炮机槍,真的見鬼,我才不須那些混控也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