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微型直升机

楼主(2010-01-14):
在网上看见 4#3B这个好像是只能飞航线吗?还有一款是什么4G3  是3D的吗?  哪一个要好些有人玩过的吗  不知道该选择哪一款了

网友:
4#3新手买一准后悔。。。。。90度螺旋头。。。太灵活。。

4G3。。更不用买。。。那么小的JJ。。。。3D 。。。

还是弄个CB100的好。。。

我就在飞。。。悬停和LAMA一样稳定。。。航线也很灵活。。。。15平方。。就可以飞的很爽。。

可以看下。。我在9平方里的视频。。。很稳定的小J。。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48866&extra=page%3D1

楼主:
我看了下网上有CB100的不带控的机 华科尔的接收都不兼容其它的控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网上有CB100的不带控的机 华科尔的接收都不兼容其它的控的吗
因为2.4G没有统一的标准,因此大部分厂家的2.4G设备都只能用自己出的遥控器,和其它厂家无法兼容。

网友A:
CB100的配件便宜么?TB上一个配件都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CB100的配件便宜么?TB上一个配件都没找到。。。。。。

怎么会。。。套包。。上面一地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