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00NSP 接收电池选择和使用时间?

楼主(2010-01-14):
YT带的是7.4V 1800mAH的,如果以一个普通航线负荷起落6分钟算,充满电可以飞几个起落?

另外看很多都是配的镍镉或镍氢电池组,这个有什么讲究吗?电压和容量等~~

谢谢!!

网友:
 不是7.4V吗

网友:
镍氢的目的是怕BEC失效,我的油机就不准备用BEC~

网友:
我们这基本不用二合一,大多使用4S4500的镍氢,据说能飞十来个起落。

楼主:
YT那个二合一点火器蛮方便的,BEC都是一些线性的LDO器件,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YT那个二合一点火器蛮方便的,BEC都是一些线性的LDO器件,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有很多BEC失效炸鸡案例哦,杂牌的就不说了,YT的也是很多反映的,看看台湾的论坛就可以感觉到这个(我没有用过,现在也不敢用了。。。不过如果我是YT600,我还是会使用的,一套东西不管那么多了,炸了配件也好买,就当作实验,哈哈 )

网友:
用镍氢电池2200mah的备两组,每组飞3个起落很保险。

网友:
一直用YT二合一,没发现失控,充满电4个起落

网友:
把电源开关放在那里?

问问大家把电源开关放在那里(TY600,好象没有给开关的位置)

网友:
舵机可以用两个123电池多爽啊!暴力3D4-5个起落!4500毫安镍的要重死了!我们这里早就不用了!

网友:
请楼上赐教,那该怎么用?2sA123直接连接 接受器吗?
谢谢!

楼主:
YT BEC应该没那么容易有问题吧,要不500以下的都是电调带的BEC更容易出问题(因为输入电压更高)

想买个600NSP还真是细节问题一堆~~

估计有问题的都是玩3D,舵机瞬时电流太大BEC供不上导致舵机动作不到位或抖舵之类的吧~~

还好我暂时1-2年内都只会用600练练4面和航线~~有架450可以随便操操~~

网友:
现在飞3D  4.8v镍镉镍氢已经不能满足了,很可能失控

楼主:
LS的有什么好推荐?

我淘宝上查了下,基本比较合适的就是ACE的4.8 4500mAH,价格最低130,放电电流也大~标30A

其他的都是自己拼的山寨电池,就担心放电电流太小;

另外用7.4V的锂电池组有什么缺点吗?

用镍氢的优点是否就是供电电流可以大,容量大呢?.

感谢!!

网友:
我用格氏 4.8v 4500mAH,挺好

网友:
6V舵机就可以用两个123!如果其中有4.8V的,就加根降压线就OK了!

网友A:
我以前用4000mah的锂电,最少15箱油 。

网友:
SGP不错的。YT的用着还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用4000mah的锂电,最少15箱油 。

LS用的镍镉吧?锂电4000mAH的2S2P,多少钱啊~~

网友(2010-02-24):
锂电4000mAH的2S2P   淘宝上看到是160左右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