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该怎么做?

楼主(2010-01-15):
我是新手,刚学着做了架练习机,5mmkt板,翼展800mm,机身750mm,手上有个xxd2217--3600kv的马达,可以用吗?我该配多大的浆?多少安的电调?电池怎么配?谢谢大家!

网友:
我也不是老鸟, 有错的请大家指正。 用2208也可以了吧, KV900-1400左右吧,浆用8-10的吧,电调20-30的都可以, 用11.1V的锂电。

网友:
直升机?KT板?

网友:
2208  kv1200到1400  8060到1047   3s  15c  20A电调足够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那我用2217--3600kv配5030浆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Thank you!
那我用2217--3600kv配5030浆可以吗?

推力大大足够   但由于这样配是有着高的螺距速度   是比较适合高速机的   练习机还是用低螺距速度的配置

网友:
新手还是飞慢点的飞机好上手些 用地板推荐的吧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正装机中。

网友:
还是喜爱直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