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DSX7电池怎么取出来

楼主(2010-01-15):
哈哈...各位大虾..小弟问个小白问题...DSX7 的原装
电池
怎么取出来??貌似很紧...问了一个从来没取过出来的朋友说电池是粘在里面的..
所以本人不敢大力把他抠出来....请问 原装电可以直接 取出来么???
另外问下改成用 锂电 怎么改 接多少V的?

网友A:
出劲扳就出来了,注意电源接口线就可以了,那个海绵是没有粘的
锂电没改过不发表~

网友B:
反过来自己就往外掉了啊,小心接着就是

网友C:
只是泡面挤着而已。使劲扣下就出来了。

网友D:
大胆一点使劲扣就行了,要想想即使抠坏了这种镍氢电池也不值几个钱

网友A:
原帖由
hazy
于 2010-1-15 09:50 发表
反过来自己就往外掉了啊,小心接着就是
反过来就掉的是DSX9拉

网友E:
用点力就出来了,接锂电用3S的就行。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虾
大虾们....小弟在这里谢过!!

网友F:
拔出来了没有

楼主:
研究后
还是不拔了 就用原装电了 哈哈

网友G:
对的,我两种控都有!DSX7里有海棉,DSX9里没有!电池都是一样的。9。6V1500M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