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接电后一直这样闪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1-15):
一直好好的,昨天重新设置了一下电调,重新接电后401一直这么慢闪,什么原因??

楼主:
手机拍的不太清楚
一开始是想给大家看看,控现在是处于锁尾状态

网友:
看下是否感应线断了,我的以前也有过这问题,后来查出是感应线接触不良

网友:
陀螺仪没有介绍到由遥控器所发送出的尾舵控制信号

楼主:
尾舵机控制是正常的,摇动机身,也能争取的做出修正反应

网友:
没钱买那东西

网友:
我也遇到过,通电后陀螺慢闪,而不是常亮,401常亮才代表初始化完毕,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1、如果陀螺通电时的几秒不是水平,或有角度
2、遥控器有输出尾舵信号(动微调或者调过尾躲的中立点也不可以),会导致401无法正常初始化。
3、陀螺没有收到感度信号。

网友A:
控制通道,没有在锁尾状态。建议认真阅读401说明书。

网友:
陀螺仪没有正确的初始化   应该是没找到中立点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通道,没有在锁尾状态。建议认真阅读401说明书。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通道,没有在锁尾状态。建议认真阅读401说明书。

 我视频一开始就交代了,通道已经是锁尾了,这样的基本错误不会犯的

楼主:
痛苦啊,接上朋友的401就一切正常,换上自己的这个就问题如故,莫非我的401就这样莫名其妙的挂了?

楼主:
按照说明书,这个情况应该是无法正常的初始化,要怎么样才能让它正常的初始化呢

网友B:
换根线,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线的问题

网友C:
快速连续拨动控上感度开关三次,然后停在锁尾模式上,断电,在插电。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根线,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线的问题

换什么线?我仔细检查了一下接口和线,没有发现又异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快速连续拨动控上感度开关三次,然后停在锁尾模式上,断电,在插电。仅供参考!

已经试过多次了,应该不是中立点的问题

网友:
 一个办法,热风台伺候。里面的焊点全部吹一遍。偶的401就是这样救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