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螺距通道的舵机抽筋问题

楼主(2010-01-15):
在不插
电机
和熄火模式下。推油门。十字盘都正常上下移动。
舵机
没有问题。
插上电机再试机螺距通道的舵机过了0螺距就无规律抽筋。换了舵机还是如此。
尾巴都锁住了。十字盘也调平了。螺距,油门曲线都调对了。手抓着感觉。如果不是这通道抖。应该可以松手了。
实在想不出问题所在了。请各位碰哟帮帮我。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可能是电机干扰、把接收、电调拿远点试试看

网友B:
螺距通道的插座与底版的焊点虚焊,用烙铁加焊一遍。

楼主:
舵机已经焊接过。是不是接收机的问题?

楼主:
已经排除是电磁干扰问题了。我离的已经是最远的距离了。

楼主:
谢谢两位的帮忙。一会我去拆接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