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边双桨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0-01-15):
调来调去总是有一边的双桨出现够烦的

网友A:
既然是双桨,怎么可能是单边?
双桨是指两根桨螺距不一致。

楼主:
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一边有一边没有

网友A:
不要两边都调,否则就成了锯桌子腿的效果了。
用油笔涂红一边桨的末端,运转观看红在上或在下,做相应调整。
另外一根别动。

网友B:
检查旋翼头所有螺丝和虚位看看

楼主:
旋翼头我觉得虚位好大的,但又不敢乱调

网友C:
横轴弯了,换了就没问题了!

网友B:
原帖由
KOXX
于 2010-1-15 17:38 发表
旋翼头我觉得虚位好大的,但又不敢乱调
没关系的,如果是磨损的虚位那没办法(比如球头、球头扣、轴承这些),要么视而不见要么换掉;松动的虚位(比如螺丝)可以紧紧
不熟悉旋翼头可以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检查和修复,不要一下子全部拆了就问题不大,然后就是连杆长度不动它,应该不会改变多少飞行特性的

网友D:
不会是单边的 你一个方向看 一边看到的是旋翼正角度面 另一边看的是反角度面 结果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