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充电都用多长时间

楼主(2010-01-15):
我用hyperion的606i充电,10几分钟就冲好了,这个正常吗?
电池
是 hyperion 3500mh 3S 18C
另外,电池冲好电好量电压是12.46V左右,锂电的3S额定电压不是11.1V吗?
这样冲是不是会对电池有害?
大家是如何量每个CELL的电压的?
充电时使用了平衡充电模式。
请老鸟指教

网友A:
我一般充一个多小时,锂聚
充满电压单体4.2V,稍一放电电压就降下来了,这个电压正常
电显测量,最大可量6S

网友B:
哈,我的2小时。

网友C:
我用X3五胞胎充电器,2A冲3S1P 2200MAH 20C 11.1V的电池大概70分钟能冲好,还是一次冲5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