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论坛里不少朋友玩CB100,能否借鉴点经验分享呢?

楼主(2010-01-15):
我也是玩CB100 但是飞机总是在不停的乱飘 不稳定 不是用摇杆不停的修正而能搞定的 是非常的飘
请玩的比较好的用户 能否分享下调机的经验?谢谢啦

网友A:
CB100要在室内玩,控制好了几乎可以悬停在控上方,手很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CB100要在室内玩,控制好了几乎可以悬停在控上方,手很凉快

能否分享下如何将CB100调节的如此之稳?

网友B:
前几天。。刚一个朋友说他的CB100刷锅。。我看了下。。是因为尾浆推力线与主浆推力线不垂直造成的。。(可以稍微偏右下。。但千万不可以偏右上)

刷锅原因很多。。。

看不到JJ很难分析

楼主:
LS的朋友能否加我下QQ
QQ已经P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刚一个朋友说他的CB100刷锅。。我看了下。。是因为尾浆推力线与主浆推力线不垂直造成的。。(可以稍微偏右下。。但千万不可以偏右上)

刷锅原因很多。。。

看不到JJ很难分析
同意。我的CB100,尾管松了后就会晃的比较大。固定牢后好很多。还有就是4合1的固定,如果松动了,机器的反应也会怪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LS的朋友能否加我下QQ
QQ已经PM

我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