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谁能在线或QQ 指导一下固朗平衡仪的使用和调试 谢 ...
请教 谁能在线或QQ 指导一下固朗平衡仪的使用和调试 谢谢

楼主(2010-01-15):
请指导一下固朗平衡仪的使用和调试 谢谢

网友A:
不好意思
 我的平衡仪前后调试一个月,最后还是老前辈调好的.现在飞得很稳,达到我自己的要求,懂得调的师傅不用半小时就搞定,师傅都教了,但我记不住,不好意思,不能指导你.

楼主:
呵呵 师傅有什么联系方式嘛 我也想请教请教 谢谢

网友B:
打电话问固朗的不就可解 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