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楼更新】【多图分享】Su-34装配完成——另发几架安装完没试飞的新机

楼主(2010-01-15):
最近坛子里Su-34很火,好多模友都入手了,有的已经成功试飞,羡慕啊,我的刚刚装完,北方的冬天又大雪铺地,狂风怒号,没法试飞,只有等春暖花开了……

Su-34全部采用原厂配置,除了涵道由于在试转时就爆桨了,商家帮我免费更换了GWS EDF064-300H,尺寸正好,就是不知道原厂电调是否可以承受。

舵机方面是11个舵机全上,使用日冠八通道接收机,没有使用厂家提供的Y线和W(三合一)线,具体连接方式如下:
1通道——副翼两个舵机
2通道——升降两个舵机
3通道——两个电调并联
4通道——转向舵机+喷嘴转向舵机并联
5通道——三个起落架收放舵机
7通道——喷嘴升降舵机1
8通道——喷嘴升降舵机2

混控方面,使用天地飞九通遥控,在高级设置里设置可编程普通混控如下:
混控1——副翼→辅助一(7通道)
混控2——副翼→辅助二(8通道)
混控3——升降→辅助一(7通道)
混控4——升降→辅助二(8通道)

统一设置切换开关为D,可以方便的关闭或打开矢量喷口混控。
这里有个问题,就是控制喷口左右的舵机目前是和转向舵机并联进入方向通道的,是联动的,无法断开,担心在地面滑跑时调整前轮方向时会动作太大,等试飞以后再看吧,看是否需要把它俩分开再加一个混控。

安装完的一点感受,总体来说是一架不错的飞机,像真度可以,就是机身的模具精度还需要加强,定位设计似乎还有提高的余地。就拿机翼、平尾、垂尾、鸭翼这几个翼面与机身对接来说,很难得到精准的对位,虽然有提供定位销和槽,但几乎不起作用,待粘合面贴合后,仍然可以随意各角度晃动,仍需目测定位,显然,这无法做到非常精准。另外,收放起落架与机身的结合方式令人担心,无法预知稍粗暴落地后的结果。还有就是连接喷口球头的钢丝稍长,球头扣已经拧到底被顶弯还是达不到调整位置,只好将钢丝截去一小段。

不多说了,下边上图。另外加上几架最近装完的还没有试飞的飞机,我等待春天……

Su-31、Su-34兄弟俩——

网友:
竟然是沙发?

期待炸机图!

祈祷你上天安全无事故!

改天发个拆解机机的图片咯 我用KT仿制一架来玩玩

网友:
旁边的 su27 也是矢量的??
这两架飞机 那卖的
给个链接看看参数咯

网友:
楼上的,旁边的是苏27  ??  “要你读书你不读书,你要喂猪”       。的确都是失量的呀!!!看得 ,漂亮呀

楼主:
SU34规格介绍:

翼展:900mm
全长:1450mm
飞行重量:1500g
动力马达:3500kv*2
电调:45A ESC*2
舵机:9g*11
涵道风扇:64mm
电池:4S 14.8V 3200mAh,20C Li-poly
360 度矢量喷口*2

楼主:
米格29规格介绍:
翼展: 707mm
机长: 1013mm
机重: 790g
机载荷: 43.89g/dm^2
涵道动力:EDF55mm x2 内转子无刷电机*2(KV:4300)
舵机:  9G *3
无刷电子调速器 : 20A x2
锂聚合物电池: 11.1V 2200mAH LiPo Battery

楼主:
Mig-29不是矢量的,控制方式和一款EPO的F-16一样,副翼和平尾联动,使用升降舵混控。
这款飞机我只是喜欢它的涂装,除此之外非常一般,很软的EPS材质,平尾和垂尾是泡沫+蒙皮,另外,这个飞机价格奇贵,于本身品质极其不符。
看这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网友:
 还让不让人玩了~~~

网友:
房子很大,电视不错,接线板外露,踢脚线电线外露,不美观,飞机很靓

网友:
音响差了点,飞机很靓

楼主:
回10楼,10年前的老房子,家里布局已经换了不知多少个位置,现在这面墙上没电源插座,没有线天线,没办法,只好“飞线”了……

楼主:
回11楼,音响是15年前结婚时买的AIWA 550G,到现在只是拿它当个功放了,大约一个月左右会开一次。
由于本人在单位就兼职负责演出音响,虽说是年轻时的痴迷爱好,但是时间长了,又变成日常工作时,就慢慢对这些东西腻烦透了,回家来只想耳根清净。不过也有好处,我玩的都是公家的设备,爽啊

楼主:
哦,回9楼——让,怎么不让了。

兄弟是不是说我飞机多了? 我刚去数了数,连电直加电固共17架,哪天都给你发上来

不过自愧不如的是,我的飞行时间太少了……

网友:
恭喜楼主,米格29的问题解决了啊。。  飞机很漂亮啊啊

网友:
用软铅笔就是B开头后面数字高的铅笔,磨成秃头 在飞机上开好的线条上加深颜色 你会有惊喜

楼主:
嗯,看到有个兄弟这么做了,照片上看着还可以,一会儿尝试下。

网友A:
原厂的动力能行吗

从来不相信原厂的动力

金属涵道的除外

网友:
 我刚去数了数,连电直加电固共17架,哪天都给你发上来

还让不让人活了啊

网友B:
就是连接喷口球头的钢丝稍长,球头扣已经拧到底被顶弯还是达不到调整位置,只好将钢丝截去一小段。
========这个现象我在装的时候没有的啊,LZ是不是把舵机装反了,所以才会导致距离的变化了

网友:
我在装SU34

网友B:
我在装的时候,水平尾翼舵机和收放脚轮舵机,遇到了同向舵机的问题,因为是通过Y线接如一个通道的,所以无法使两个舵机做到反向转动,只好改变了原来舵机的安装位置,这个有点遗憾!!

网友:
原来这个飞机的驾驶舱是并排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厂的动力能行吗

从来不相信原厂的动力

金属涵道的除外

原厂的涵道风扇在没装机测试的时候就已经爆桨了,桨叶飞得满房间都是,还好没伤人。
现在用的是GWS的65涵道,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连接喷口球头的钢丝稍长,球头扣已经拧到底被顶弯还是达不到调整位置,只好将钢丝截去一小段。
========这个现象我在装的时候没有的啊,LZ是不是把舵机装反了,所以才会导致距离的变化了

没有装反的,反了就不够长了。
不是长的很多,3-5mm的样子,不过这个长度对球头扣来说足够顶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装的时候,水平尾翼舵机和收放脚轮舵机,遇到了同向舵机的问题,因为是通过Y线接如一个通道的,所以无法使两个舵机做到反向转动,只好改变了原来舵机的安装位置,这个有点遗憾!!

那应该是出厂时给装错了舵机了,我也是,多给了一个反向舵机,少一个正向的,自己换了一个辉盛9克。

网友:
哈哈,飞机漂亮。但再大的房子也装不了几个~~~  现在的飞机都太大了,相比房子而言~~

网友:
真机也是这样两个飞行员并排坐的吗?

楼主:
是的,真机也是这样并排坐的,并肩战斗。

网友:
真机的起落架漂亮,模型的太单薄了,别的都做的挺不错的,~~~~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喊道电机是多大的啊,推理怎么样啊啊

网友:
推力啊。谢谢。这个飞机能否用2块3S2200的电池飞啊

楼主:
涵道是GWS EDF064-300H,电机是原厂的3500KV的,地面试车感觉推力不错,完全够飞了。
我还没试飞呢,不过估计2块3S 2200的电池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