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遥控可以控制几架飞机呢

楼主(2010-01-15):
在一个论坛潜水看到一个视频,三架飞机在室内同时飞行,是不是一台遥控器可以控制多个飞机呀!谁知道,请回答?

网友:
LZ 多潜水吧

网友:
其实还有3个人藏在摄像的身后

楼主:
是天天在潜水学习呀,不过还是要前辈们多多指教哦:loveliness:

网友:
一个遥控只能控制一个飞机
要是控制两个 同频的时候就不是炸鸡 而是飞机被拐跑啊

网友:
:天啊.....,  这提问.....

网友(2010-02-16):
可以控制  一万个   只要功率够  环境可以的话就行啊

网友A:
不是控的问题吧,让哪吒来控制才行,要3头六臂

网友:
确切地说:是一台电脑可以同时操控几架飞机?

我知道的是50架,不知有变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关键在于您有多少个接收机!

一个控确实可以有几个接收机
但是貌似不能同时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控的问题吧,让哪吒来控制才行,要3头六臂

网友(2010-05-09):
可以同时控制几个地面跑的车或水面的船,控制飞机也可以,但十有八九炸掉一架飞机

网友:
pcm G3 只能同时两个

网友(2010-11-26):
技术好的话,控两个三通的没问题吧?油门用开关通道,左右摇杆分别控两架飞机的升降副翼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如果两架飞机飞同样的动作呢?????????

网友:
有几个接受机 就能控制几架飞机,问题是几架飞机都是一样的动作,没人能办到这事!

网友:
LZ说的是四轴吗

网友D:
我天 这问题是不思考的问题 不是知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