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马特微型铣床X1 改成铣床

楼主(2010-01-15):
西马特微型铣床X1  改成铣床 上边的螺丝拆下来了,轴就是不下来呀,同时买的能上图说明下吗 谢

网友:
难道是我眼睛花了x1本来就是个铣床,难道楼主眼里他就是个台钻?另外楼主拆的哪里,也没个图片说明一下,这贴看着云里雾里的

网友:
改数控还是什么啊X1本来就是铣床啊

网友A:
LZ肯定在讽刺西鸡如台钻~~~~~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肯定在讽刺西鸡如台钻~~~~~
我也这么认为

楼主:
说错了 想说把钻夹换成铣夹的方法

网友:
把机头上方有个小塑料盖子,揭开以后有个方头螺丝的拉杆,用扳手松开一段拉杆螺纹以后找把木头槌敲几下拉杆就能把钻夹头取下来了,记住敲的时候一定把微给进松开,要不伤那里

网友:
你好,我们同是在无名大侠那里收的吧,这床用了才知道,小而精,做小件很适合,不但铜铝没问题,就是钢只要进刀小点,铣着还是很平稳的。我的已经换铣夹头了。方法是把电机旁的一个小黑帽用力取下,里面有个四角螺丝,在主轴下面上的小孔里用原机的扳杆或十字改锥顶住,用板手拧松这个螺丝,不要完全拧下,再用锤子慢慢的往下打,直到钻夹头松动,这时完全拧掉丝杆,钻夹头就取下了,上铣夹头时一样上紧这个丝杆就好了。

楼主:
谢LS两位

再问铣夹头莫式几号的

网友:
莫氏2号

网友:
把铣床改成钻床如何改呢

网友:
无名大侠的X1夹头还可以的,测过径跳小于10个丝。手动状态下基本不用换,如觉得不方便可换个径跳小于8的自紧夹头。不过要改数控的话换个铣夹头也可以。

楼主:
同意楼上

钻杆拆下了 想换铣夹 觉得平常用的不多 用钻夹足以了 又省了   无名大侠给我的货相当好

网友:
连个感谢的话都没有,以后你遇到的事还多着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以后做事还要有始有终呀       15楼还教别人做好人 谢了

网友:
记住敲的时候一定最好用紫铜棒

网友:
拆弹簧限位螺丝在把钻手柄轴抽了就掉下来了

网友:
刚看的时候我也很奇怪 难道我被js骗了 x1不是铣床吗。。。呵呵
还没打算换铣夹头 以后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