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望高手解答!!

楼主(2010-01-15):
滑翔机的机翼坏了,请人泡沫切了一套,但是感觉强度还是不够,特别是不抗扭,我想在表面蒙一层玻璃布,但是泡沫好像不耐环氧,想问问老手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以前听说过先刷白乳胶在蒙,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我用的是透明胶带,只要能把环氧树脂和泡沫隔开的东西就可以了!

网友:
打字累,我电话13985857373 章

网友:
道听途说的:环氧大概分饱和与不饱和两种,有一种不腐蚀-----选哪一个,我也不知道,干脆用骰子骰吧。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没人知道啊

网友A:
碳杆不行,再加碳条,加了不行,再搞个上下夹层,再不行,扔掉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杆不行,再加碳条,加了不行,再搞个上下夹层,再不行,扔掉算了。

哈哈~~~~~~~~~~~
经过多次测试,发现ch-31貌似不腐蚀,先实验粘了碳杆,看看效果再做后面的工序!谢谢大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