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MM的推力到底有多大?

楼主(2010-01-15):
70MM的推力到底有多大?有没有准确的测量方法?有哪位前辈回答下,感谢!

网友A:
没法准确测量,因为高速飞行时涵道还会吸气,这个时候的效率,推力都会提升,地面上用的最多就是“吹称法”。数据也只能提供参考

网友B:
用的最多就是“吹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