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新贴求教

楼主(2010-01-15):
小第新人,才到论坛,潜水很久了,今天来冒个泡,顺便来请教个问题,
      我很喜欢钓鱼,但是钓鱼打窝是个问题,在论坛潜水很久了,都看的关于怎样做船的,前不久看过一个风动力的,觉得很好,就想自己DIY个船,手边有个玩具直升机,我把它拆了,想用它的遥控器
     请教:
     1, 我想用4个矿泉水瓶做船身,中间用KT板做平台,用电脑机箱风扇12CM直径,12V,0.28A,做主推进风扇,CPU的风扇12V,0.24A,做转向,CPU的放前面负责转向,在后面是电池,接收器,中间位置靠后一点放主推进风扇,后面要空着,我放爆炸钩,我的想法是,船到位置,我就轻轻一拉,爆炸钩就会滚下来。
     2, 我的直升机电源是7.4伏的,我怕续航能力不行,就想用小孩的电动车里的电瓶,好像是12V的,这样行不?
     3,  如果用小电瓶行,那会不会把接收器烧了?接收器出来到风扇又要12V的,这怎么办好?还是不管这里,就用低电压。
        请各位哥哥,帮帮忙看看这样可行不?我最大就只是想遥控船跑到100M左右,我的线也只有100M

这个就是那个接收器

这个就是那个接收器

这是电池,可惜充不进电了

这是电池,可惜充不进电了

这是机箱风扇

这是机箱风扇

网友:
LZ,  你的这个玩具直机 是2通的吧,
我原来也玩过,
这个接收还集成了主翼动力电机的电调,和一个开关式的通道控制,
你拿这个改船用有以下几点:
1...电机转速可调,但为单向有刷,
2...开关式的第2通到做船舵系转向话的,和玩具车一样,为单转向,而且通道不分信号段,通道信号一有,舵机就打到死方向
3...你用12V的电脑风扇不是不可以,但是在这个接收上最大电压7.2V,你的风扇输出不够,还有一般电脑风扇也就1400~2400转
4...这种玩具用的控,距离就25M左右
所以要不要用,你自己衡量,但并非不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