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轴呆顶尖如何拆卸

楼主(2010-01-15):
把主轴呆顶尖安上加工完轴后,怎么都拆不下来了。拿个木棒在屁股后面捅都没有反应,请问该如何拆下来?是不是要使很大的力量从主轴后面敲击才行?、

谢谢!

网友A:
当然了,用一根铁棒伸进通孔,用锤子敲铁棒,用力就打出来了。要注意防止突然出来砸伤导轨,导轨上放置木板保护,可以用一个纸盒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了,用一根铁棒伸进通孔,用锤子敲铁棒,用力就打出来了。要注意防止突然出来砸伤导轨,导轨上放置木板保护,可以用一个纸盒接着。

只有这样动粗?是否有象尾顶尖那样简单的方法呢?

网友:
顶尖的屁股不怕打,这么简单的方法不用,还想用什么方法?不就是一锤子的买卖嘛,很简单了。

网友:
二人转啊

楼主:
收到,拆卸完毕,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