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并励直流有刷电机反转

楼主(2010-01-15):
有一并励直流电机 想让它反转 请高手指点 最好有图 先谢了

网友A:
把定子绕组的两根线互换位置,就反转了。最好弄个双刀双掷开关,切换转向。

网友B:
整流后选择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定子绕组的两根线互换位置,就反转了。最好弄个双刀双掷开关,切换转向。
      谢谢回复 之前已换过线的位置 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流后选择不知道行不行!
用的就是直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之前已换过线的位置 但不行

只换定子或转子。不能一起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换定子或转子。不能一起换。
就是这样换的 仍向一个方向转

网友:
楼上没错

网友:
把接碳刷的线掉一下就可以

网友D:
怕是个串励电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怕是个串励电机吧
 应该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怕是个串励电机吧
并励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励

  网上的大虾们告诉过我:电机要反转,应该只换转子的接线(我猜只换定子的接线方法也行)方法。不能转子和定的接线一起换,

楼主:
水泵电机 线怎么倒都是逆时针转

网友A:
请楼主上实物内部图,让大家开开眼界,真没见过不能反转的直流电机。
此电机的气隙是均匀的吗?转子几片换向片?绕法?

网友:
并励的也是这么换向的,楼主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楼主上实物内部图,让大家开开眼界,真没见过不能反转的直流电机。
此电机的气隙是均匀的吗?转子几片换向片?绕法?
谢谢楼上各位关注 明天上内部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泵电机 线怎么倒都是逆时针转

   你这个是交流电机,和电风扇电机一样,设计的时候的接线怎么调换都是往一个方向转

网友:
楼主画的图是直流供电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