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制click F3P,做的有点失败

楼主(2010-01-15):
我的配置是,双天 2815 kv1450,top× 450ma 2S,3mm EPP,银燕8g(副翼),辉盛9g(垂尾与平尾),AR6100e接收,双天10A 电调

原来买的click模板,剩下一套,用来做模板切割,失败点:尺寸偏大,翼展近90,以造成日后的许多麻烦

失败2:喷漆过厚,面积过大,原先以为epp是不会因喷漆腐蚀,结果证明epp如果接触大量喷漆,会倒置板材变形。同时大面积喷漆也增加不少重量,即然是做F3P就应该精益求精

失败3:动力不匹配,加大了尺寸,确不懂得把动力换大一个级别,吊机吃力,巳经用到9047的桨,450ma的电池只能吊住1分钟,杯具!

失败4:副翼加强不合理,使用1mm碳棒加强达不到预期强度,副翼偏软

主翼用拉线加强,效果显著,这是个细活,无耐心者勿试!

失败5:因为怕扫齿,所以选用了9g舵机,实际飞行中发现,垂尾与平尾完全可以5g以下舵机,就这样又多了重量

与我的双翼机相比,215g VS 350g,玩起来明显感觉到这架click的飘浮感,很爽! 打算这架报废,重做第二架click

最后来一张,click双吊

同时要谢谢guyama的click工艺贴,我看到不下五遍,受益非浅。

网友:
挺好挺好,明天给我看看,总结经验,再做架更好的!

网友:
2815拉力不够的,你这个重量应该用2822。

网友A:
多重?我正在做我的第一架飞机,3mm EPP的  330, 30倍发泡的,原版大小翼展80cm,设备:银燕8g,辉盛5g,2204+HY 6A, 450MAH,大概重量在145g~148g,应该能做到140g以下,因为接收太重有7g,而且泡沫比较重只能买到30倍的,要是45倍的还能轻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重?我正在做我的第一架飞机,3mm EPP的  330, 30倍发泡的,原版大小翼展80cm,设备:银燕8g,辉盛5g,2204+HY 6A, 450MAH,大概重量在145g~148g,应该能做到140g以下,因为接收太重有7g,而且泡沫比较重只能买到 ...

我做到了215g,过重,希望你能成功,我巳经开始着手第二架了

网友:
再接再厉,明天会更好。周3晚上一起作飞机

网友:
EPP折腾人,软软的,呵呵!不过做好了确实比较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