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距曲线调不好,请老鸟们救救我

楼主(2010-01-16):
新手来报道,顺便向各位老鸟请教。我用的DSX7遥控,把油门置中机子通上电微调都清零,把舵机臂较水平的安装上去 ,后调整1.3.5.点螺距曲线。用螺距尺按最低-2,中间5.5,最大10来调,1点螺距尺上边缘与副翼成水平后,调到第3点副翼与螺距尺上边缘水平的时候曲线基本都上了70%后面第5点就根本没法调了。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A:
你还是没好好看帖,先归零置中,在3D也就是ST1调-12到+12,中点是0度。再回普通模式按-2 + 5 + 10就行啦。普通模式大概36-38的样子第5点调到10度也许还不到10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没好好看帖,先归零置中,在3D也就是ST1调-12到+12,中点是0度。再回普通模式按-2 + 5 + 10就行啦。普通模式大概36-38的样子第5点调到10度也许还不到10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没好好看帖,先归零置中,在3D也就是ST1调-12到+12,中点是0度。再回普通模式按-2 + 5 + 10就行啦。普通模式大概36-38的样子第5点调到10度也许还不到100%呢

舵机置中,微调也都清零了,我感觉是舵机的行程太小。利用微调最多把桨的角度调整到正负向加22,调不到24.很郁闷

网友:
不会吧~ 我也用DSX7 也是那样调的 我的舵机用的还是辉盛..  很好调~

楼主:
我也搞不明白啊舵角正负相加最大只调到23度,看来这次调机算是彻底失败。

楼主:
我只是调整普通飞行模式,舵角是不是也要调到-12到+12呢?

网友:
在原始螺距曲线,也就是45度的那个直线下,你要看油门从0-100%变化,负螺距应该在-12度到+12度之间变化,正\负最大螺距要对称,才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搞不明白啊舵角正负相加最大只调到23度,看来这次调机算是彻底失败。

我觉得可能有些误差包括螺距尺或视觉另外不知是什么机,也许安装十字盘上下行程不够,连杆不标准,不过一般飞飞还是可以的,索性+ — 11只要调平了就好。高手还有用+ —14度飞的,那对JJ电池马达要求更高。以后慢慢熟练了,会琢磨出来的。

楼主:
呵呵~谢谢提醒。经过最后努力,终于飞起来了。不过尾巴有点晃,是不是感度太高或是其他原因?不知道陀螺仪感度是在陀螺仪上调还是控上调,我用的GY401+S9257   DSX7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谢谢提醒。经过最后努力,终于飞起来了。不过尾巴有点晃,是不是感度太高或是其他原因?不知道陀螺仪感度是在陀螺仪上调还是控上调,我用的GY401+S9257   DSX7控。
飞机如果追尾就是感度太低~ 追尾就是飞机尾巴一个劲向左打转,如果抽筋,就是疯狂左右摆 ,就是感度高了~ 自己慢慢调吧~ 一般是60到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