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来的,请多多关照。

楼主(2010-01-16):
看到有人做旋转编码器的码盘,我也来试试。

楼主:
由PROTEL99画成,采用单面板,0.8-1.0mm厚,线条蚀刻由线路板厂家完成,精度就是线路板厂家的加工精度了。
根据我的实验,光电管穿透1.6mm的敷铜板毫无问题。

网友:
激光打印或拍个照片就行  没有必要线路板了把

楼主:
既然可以用电火花加工码盘,为什么不能用线路板做呢?我觉得更方便,批量制作时更具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