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坏女友[4]—女友做的51无线数传控制板(4比例4开关8通道流水灯,开源)

楼主(2010-01-16):
在前文实验的基础上扩展了软件的功能,
实现了4路PWM比例舵机控制,4路开关控制和8通道流水灯控制(4种状态,速度可调)。
实验电路仍然基于前文制作的最小系统板。

照片:

电路图:

源码:

文件名: 51PWMWireless.rar
描述: 51PWMWireless.rar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6f6968b3-020e-11df-aae8-0014221b798a/

楼主:
协议设计:

程序流程图:

网友:
呵呵 厉害 写的程序

网友:
我咋越看越不对劲了,你女友从什么都不会,短短几天就对电子这么了解,会玩单片机、会编写程序、会用protel画电路图、懂得PWM信号……

楼主:
有什么不对呀?
事在人为。。。
俺下毒的功夫可不是盖的。。。

有兴趣的话完全可以跟着一起做一遍呀。。。

做过就知道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

PS:搞这个最困难的是写程序,偶女友学软件工程的,所以学得比较快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前文实验的基础上扩展了软件的功能,
实现了4路PWM比例舵机控制,4路开关控制和8通道流水灯控制(4种状态,速度可调)。
实验电路仍然基于前文制作的最小系统板。

照片:

http://www.hlkmx.com/bbs/attach ...

又出新东西了啊 效率还挺高

网友:
什么时候学习生产小 DreamonII 啊。动作太慢了。

网友:
我觉得这个无线数传距离远不了。
发射电路与单片机共用一组电源,未隔离,51系列的干扰太大,射频的距离明显缩短,换用PIC的就好得多。
用51系列的要想加大距离,射频模块与单片机空间商距离需要在1米以上才能有较好的效果。

楼主:
这个RF模块是我做项目剩的(433MHz)
开阔地300米(实测200+),
19200Kbps。。。

舵机电源独立。。。
RF模块用的AVR(ATMega48),
51干扰的说法第一次听说。。。
实测未发现问题。。。

网友:
不过51一般干扰接收端,单向数传问题不大,我用号称3000米的遥控,接上51,也就百来米,如果不用51,距离可以达到1000米以上。

楼主:
哇。。。
3000米。。。!

我这个现在就是双向的。。。
程序还在修改,
准备加上收发缓冲区和状态**功能。。。
我准备让女友用这个做个双向遥控小车玩玩。。。
她中了模毒以后就有人陪我玩了。。。

网友:
我以前都是自己做发射与接收电路,发射与接收电路直接就画在主控板上,调试很麻烦。
有一次,线路板厂发神经,把我直接做在PCB上的微带天线改了一下,结果线路板就报废了。
后来发现买成品的发射接收模块比自己做成本还低,而且基本不用调试,就一直买模块了。
可是又发现买来的模块标称距离水分太大,我要有效距离100米的,买了号称300米的根本够不着,换成800米的,信号时断时续,没办法,换成3000米的,基本可以了。
可现在客户提出要15公里的,我实在没办法了,只能换GPRS了。
我买过一个玩具车,装了个遥控电路,试验的时候,一按遥控键,嗖的一下窜了出去,撞在了墙上,四分五裂,于是我就不再玩遥控车了。
我觉得还是玩大的比较好。
我现在做遥控红绿灯的设备,车子到路口,一按遥控器,前方立马跳绿灯,爽哦!

楼主:
呵呵。。。
红绿灯这个太牛了。。。

网友:
我等穷人,没车.交通基本kao走!有卖的一定买个玩, 过马路按一下,变红灯

网友:
遥控功能键:
1.自  动,按下此键,将回到自动状态;
3.黄  闪,按下此键,将切换到黄灯闪烁状态;
5.全  红,按下此键,所有红灯亮起,禁止通行;
7.换相位,在正常工作时,按下此键,将切换到下一个相位;
2.东通行,按下此键,东面所有绿灯亮起,其余方向全部红灯;
4.南通行,按下此键,南面所有绿灯亮起,其余方向全部红灯;
6.西通行,按下此键,西面所有绿灯亮起,其余方向全部红灯;
8.北通行,按下此键,北面所有绿灯亮起,其余方向全部红灯。

关键不在于遥控器,这样的遥控器几十块钱一个,关键是控制红绿灯的机器要有遥控接收电路,而且软件上定义了各遥控信号的功能。
这样的遥控器是给警察配的,用在开道车上的。

网友:
你和女朋友整天就玩模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