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的零件在Powermill里动画仿真成功了,但是生成G代码,Mach3却不动弹,怎么回事?

楼主(2010-01-16):
要数铣一个模型发动机的气缸盖,在powermill里导入模型设置好刀具,动画仿真都做得很正常了,但是生成G代码导入Mach3, Mach3却提示说我语句都错了,一点也不动弹。怎么回事嗫?

是不是那个机床选项文件我选错了? 为何我存出来的G代码是*.tap文件而不是×.nc文件呢?(不过也怪,我在网上下 载的别人的代码都有*.tap和*.nc的还都在mach3驱动的雕刻机上运行成功了。)

另外感觉我的G代码好像点怪怪的,和我在网上弄来的成功运行于雕刻机的那些G代码文件似乎不同,贴文件头尾片段在此,高人帮看看啊:
0 BEGIN PGM 1 MM
1 ; NC FILE : CutterPath_test
2 ; DATE : 15 .01 .10  & TIME - 21 :54 :57
3 ; PMPost VERSION : 4.501 CB055602
4 ; MACHINE TOOL : --- & MODEL : ---
5 ; CONTROLLER : Heidenhain & SERIES : 400
6 ; OPTION FILE : Heid400
7 ; OUTPUT WP : 世界坐标系
8 ; ==============
9 ; TOOLPATH : 1
10 ; STRATEGY USED : Offset_area_clear
11 ; TOOLPATH WP : World
12 ; ==============
13 ; TOOL TYPE : ENDMILL
14 ; TOOL NAME : 2x6_lixi
15 ; TOOL DIA.: R+2,000 & TIP RAD.: +0,000
16 TOOL DEF 2 L+0,000 R+0,000
17 TOOL CALL 2 Z S1500,000
18 L M08
19 L Z+10,000 R0 F20000
20 L X+0,000 Y+0,000 F20000 M03
21 L Z+10,000 R0 F20000
22 L X-0,105 Y-0,163
23 L Z+5,000
24 L Z+2,005 F500 M90
25 L X-0,080 Y-0,178 F1000
26 L X-0,076 Y-0,181
27 L X-0,067 Y-0,185
28 L X-0,063 Y-0,186
29 L X-0,043 Y-0,192
.
.
.
【中间略】
.
.
.
25398 L X-11,954 Y-0,461
25399 L X-11,975 Y-0,412
25400 CC X-11,781 Y-0,259
25401 C X-12,027 Y-0,229 DR-
25402 L Z+10,000
25403 L M09
25404 STOP M02
25405 END PGM 1 MM

在此请教,非常感谢!

网友:
沙发!
不懂帮顶一下。。。

网友:
机床设置,就是后处理方式不对

网友:
MACH3是可以读出TAB格式的,我都是用TAB的多,

网友:
把没用的部分删掉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因为mach3 不支持上面的刀路介绍信息
手动删除上面的就行
另外后处理要输出圆弧要设置为绝对值方式
mach3 也要设置为绝对值方式 铣园的才正常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我做刀路的软件是powermill pro 8, 导出G代码的时候要设置一个“机床选项文件”,我的软件目录里能用的有如下文件,应该用哪个好呢?

网友:
这个很简单,你把上面的任意一个复制一个文件,用记事本打开,内容全部删除,然后把下面的几行贴进去保存,后处理选择这个就可以了。这个是圆弧绝对坐标方式,没有信息输出的配置文件,做出来的G代码MACH3可以直接处理,格式和普通的G代码完全一样

machine standard

incremental centre = false
message output = false

end

网友:
搭车学习,这么多热心的老师,尤其是 "小菜鸟制造" 老师详细地讲解,谢谢了

楼主:
非常感谢小菜制造!

  已按做法制作了新的*.pmopt文件,在powermill里的机床选项文件中调用,结果显示如下现象,说后处理器错误。我用的是win xp 英文版 sp3操作系统。原以为是中文路径可能有问题,后来在纯英文的路径里操作,还是如此,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谢谢啦!

楼主:
根据小菜制造的提示

我把任意一个原有的“机床配置文件(*.pmopt)”用记事本打开,删除所有文本,将
machine standard

incremental centre = false
message output = false

end

拷贝进去,然后存为“machine standard.pmopt”,调用后发现还是不行,结果如11楼所示。

网友:
pm后处理 for mach3

文件名: mach3后处理.rar
描述: mach3后处理.rar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c3acfecf-02b1-11df-bf05-0014221b798a/

楼主:
多谢coooooldog!!

我下 载你的文件了,powermill里调用了你写的"mach3.opt",  但是输出G代码的时候程序依然显示“后处理器错误”,弹出界面和11楼一样。

网友:
可能是你的后处理版本较高,我用的版本是DuctPost1461,机床配置文件类型是*.OPT,不记得DuctPost1461是PM8还是PM6带的,以前装的时候PM8的PS-Exchange不能用,就装了PM6的,用PM6带的PS-Exchange

你的高版本DuctPost可能要更多的设置项

网友:
再运行了一次,我用的后处理版本是1.461,你的已经是4.5,高了3个大版本,可能需要好好看下说明自己配一个了,或者装一个旧版本的,后处理可以通用的

网友:
可以加我 QQ 561684远 程协助下给你看看

楼主:
再度感谢二位!

  我再消化一下相关知识吧。现在我改用文泰来做刀路和G代码,生成的文件很简洁,零件也可以做了。遗憾的是文泰软件是在是太傻了。

网友:
   楼上的几位很热心的解答坛友的问题!真让人感动!!!,菜鸟搭个车问下:刀路编辑也是powermill7.0,雕刻机控制是维宏3d卡,哪位能给个合适的后处理啊???             还有powermill7.0怎么定义雕刻用的锥度平地刀呢???哪位能给说道说道???

网友:
简单,我遇到过,后来记事本解决了,其实输出啥文件多无所谓,记事本打开,把不属于g代码的那些内容删除了就成了

网友:
你用的机床后处理是海德汉的,并不是国际通用的机床后处理。

可以用法兰克(fanuc)的,不管是15m还是啥,都可以使用,谁叫法兰克做的太好了,呵呵。

不过默认法兰克输出的代码会有一些多余的语句,例如回机械零点G28,需要删除,也就是在语句头尾。

mach和维宏基本上也是参考法兰克的,所以支持很好。

网友:
另外楼主大可不必理会这些,你不加载机床后处理,默认输出也是按照fanuc标准输出,只是会多很多中文提示字符,删掉即可。

网友:
   谢谢楼上的两位兄弟!先试着玩下!另外powermill能不能定义雕刻刀《锥度平地》,哪位给说下???

网友:
这个要顶上。同志们都很热情。赞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按做法制作了新的*.pmopt文件,在powermill里的机床选项文件中调用,结果显示如下现象,说后处理器错误。我用的是win xp 英文版 sp3操作系统。原以为是中文路径可能有问题,后来在纯英文的路径里操作,还是 ...

出现这样错误信息的问题,不一定完全是后处理错误,有以下几种操作不当情况也可能出现这样的错误,,你可是换一下方式再试试:
1、Powermill后处理NC参数选择一般是在刀具路径生成NC程序之前设置好(机床选项文件既后处理,输出目录等),一旦由生成独立NC程序后,其信息已经记录在程序里边了,所以你尽管换了后处理,其实在写入生成G代码的时候还是选用的前一个记录信息选用的后处理,出错就是必然的了,
      解决办法:将原来的生成的错误NC程序删掉,重新按新的后处理机床文件设置NC参数选择这一项,然后重新用刀具路径文件生成独立NC程序,此时再写入代码一般会OK。另外有时候也要将先前错误的G代码文件一起删掉才行,原因不详。
2、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人在生成G代码后,马上用MACH3调入做检验,发现不对就换个后处理再重新生成,此时也会发生这样的错误,因为写入G代码的文件和NC程序是同名(默认时),必然要替换原来的G代码文件,但是MACH3调入后对文件有写保护功能,使得新生成的G代码文件不能替换原来的同名文件,也会出现此类错误信息。
   解决办法,将MACH3调入的G代码文件关闭即可。

13楼和9楼是G代码通用程序,在MACH3都能用的,只要你把扩展名改成 .opt 考到(dcam\config\ductpost)安装目录即可
还有楼上几位大侠老是用记事本删来删去的也不嫌麻烦啊

网友:
孙老师来指点了

 可惜我是一点都没看懂

楼主:
强悍强悍!都是高人啊!

我现在经由各位点拨,已经能够用powermill输出成mach3能运行的G代码了,但是还是需要手工删点东西,现在太晚了,这两天有空我贴结果上来再讨论!

各位真是太好了!

网友(2011-02-14):
Lancrey兄:
(我现在经由各位点拨,已经能够用powermill输出成mach3能运行的G代码了,但是还是需要手工删点东西,现在太晚了,这两天有空我贴结果上来再讨论!)
第了一年多,環沒有貼出來,因俺也有這問題,請幫忙,請詳細說明好嗎?

网友(2011-11-18):
好贴顶上,学术派大师们都出来了,呵呵

网友:
后处理文件不对。 换一个好用的后处理文件就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