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玛特C2/300的床怎么样?

楼主(2010-01-16):
西玛特C2/300的床怎么样,用过的DD给说下。有台二手的,想拿下。给参考下,谢谢

网友A:
塑料件很多!!!(泛指西机)

网友B:
“小巧玲珑,配件齐全,价格好,有改造和调校空间。”
如果价格便宜,买个放在家里做个小模型还算够用,毕竟不是在工厂,大了邻居也不会干,另外调整和使用技巧对发挥微床的作用很主要。也不是特别的一无是处。我手里的C3就起了不小的应急作用。

网友C:
精度一般!玩玩还行!我们工厂以前有给西机配套的!

网友D:
以我玩2k4的体验推断西马特的机器应该也还不错
2k4我觉得做蒸汽发动机模型都够了,搞航模做到蒸汽机的程度应该精度都没有问题。西马特的机器和真牛的机器几乎就是一样的,好像全国的都一样。
坛上有些人是搞生产的,他们对机器的要求不一样。自己玩的我觉得现有的普通设备足矣。

楼主:
谢谢LS各位。我想自己先玩玩,这个练练手应该可以吧。以前在工厂里自己开过大车床,不知这个小的适应不。
Lancrey 说的好,自己玩的差不多就行,我自己用200多的13mm小台钻也觉得很不错嘛,毕竟比手钻打的孔好多了。

网友E:
玩家很好,用家不怎么样

网友F(2011-07-25):
Super C2好点,无刷电机,几乎没有声音,家用比较合适

网友G:
个人觉的楼上几位说的有道理,坛中很多前辈给了我们新手很多的知识,这是不用说的,但根据他们的水平,和用途肯定是选大床,但有时给新手一种认识是小床根本就不能做东西,其实就站在广义的模型制作范围内比如静态、木制帆船等,做一些小配件或是自己做几个铝或铜的金属改造件小床是完全够了,所以还是坛中那句建议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用途,还有场地,技术等看买什么床

网友H:
领教了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