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舱里那些部件需要做防水

楼主(2010-01-16):
船舱里那些部件需要做防水? 哪些不需要做?
电调 接收机 舵机

网友:
软轴轴管应打满黄油防水

网友:
最主要是接收机,电调,电路板要完全涂满硅胶,舵机就涂电路板部分,舵机的电机和电位器就没法涂胶了,一般情况下这样做就已经足够了。

至于从软轴或直轴口进的水,一般是很少量的或没有的,也无法绝对避免,但大量的进水就不正常了,很多情况是船体行走时跳动特别大,水不断受压挤进船

舱,这种情况说明船体行进姿势不对,要调整船体的重心及浆轴的位置来调整,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船体在静止状态也从轴系出口进水,这就是安装的问题了,也

就是软轴出口在船仓内的搞度要于船体在水里水平状态下水平面的高度,安装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不然装好想再改就有点麻烦了~~~

楼主:
电调毋庸置疑肯定是怕进水烧毁的.
有人说接收机是不会烧的 不用做防水的,是正解吗? 舵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毋庸置疑肯定是怕进水烧毁的.
有人说接收机是不会烧的 不用做防水的,是正解吗? 舵机呢?

接收机 进水会短路的,还是需要做防水的,以防万一嘛,别对船仓的密封胶带抱有百分之百的希望
舵机 做防水是最麻烦的了,主要看舵机的内部设计,如果的多层设计还好搞,如果是通间安装的,那就别指望做防水了

网友:
我认为电调,接收要做防水。

舵机似乎不好做防水,如果能作就做上了。

楼主:
期待这方面的达人来讲出正解.....

网友:
接收机、接收机电池、舵机、电调都需要做防水。接收机和接收机电池可以用气球或安全套,舵机、电调用密封胶或电子灌封胶做防水。

网友:
我的舵机固定后,用足够的蜡烛滴在表面,尽量做防水!!

网友:
尽量全部做好防水。如果做不到,按照价格高低依次做好防水。

网友(2010-06-06):
看来这个防水还真挺复杂的

网友:
老虎讲的比较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