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高速时有抽筋现象

楼主(2010-01-16):
我有个外转无刷电机高速时有抽筋现象,
电机和好赢电调都是新的,
进角分别试过,高,中,低,没有明显效果,现在改回默认的低进角
电调也换别的品牌试过,故障现象依旧,不是电调的问题

空载油门60以上就会出现, 装上桨后,有很大改善,偶尔才出现抽筋,

听说可能是高速时丢相了, 不知道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网友:
虚焊了??  我有个电调就是那样 有的时候就好的 有的时候就是抽筋了 要拔了再多插几次就好了..

网友:
最好发点马达图来看看!

另外,列出你已试过的电调名称.

网友:
什么马达?多大的电调?另外电池状况,配的桨?

楼主:
马达是浩马特HB2625,
KV 值3900 rpm/V
轴径2.5mm
重量38g
空载电流2.1A
最大电流20A
最大功率220W
----------------------------------------------------------------------

---------------------------------------------------------------------------------
工作电调是(好盈)Pentium-18A,测试用过的有两个
1. 固朗40A        2.傲翔12A

----------------------------------------------------------------------------------
电池是飞越11.1V-1000mah-20C(73克)
共有两块,应该不是他的问题

----------------------------------------------------------------------------------------------------------
桨分别有250的塑料桨,木桨,玻碳桨,,碳纤桨, 装上桨后抽筋现象明显减少

另外我提供一条不知道有没有用的信息,

这个马达磁铁是6个,也就是说每个磁铁中间空一个位置, 而且跟铁心的间距比较大,

用手转动马达很轻松,不像其他无刷马达转起来有很大的磁阻

网友:
这个问题很久以前就有讨论过,问题是电机的卡簧太紧了。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的指点, 那个卡簧直接拿掉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的指点, 那个卡簧直接拿掉行吗

你先试着把卡簧拿掉,看到底是不是问题根源,因为也有可能是轴承的问题。如果是卡簧的问题,那么适当的敲击电机轴,使卡簧不会太挨着轴承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
某些电调似乎只合适2极内转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