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齿滑丝拆不下来了,老大们怎么办

楼主(2010-01-16):
谢谢,有高招不

楼主:
没上过胶,就是硬拧的

网友:
我有个电机也是这样,永远拆不出来了,换不得齿了,郁闷

网友:
角磨打掉,

楼主:
角磨打只定能伤到轴

网友A:
当年往事

当年在部队时设备上的一个3mm的定位螺丝滑头了,无论什么办法都不能拧下来。如果用电钻打又怕伤到外套管。所有然全部茫然了。一个老兵拿起部件到部队附近的配种站,跟配种站的技术员说打开人工授精的那个不锈钢同用一根竹签沾了一滴液氮放到定位螺丝上,过了几秒钟用冲子敲了一下定位螺丝再用井水一冲。外管套就从轴上轻松的拔了下来。再看那个定位的螺丝已经从外管套和轴的那个位置断掉了,周围完好无损。残余在外管套的那个被我们这些人拧冒的螺丝用一根电焊条以通也掉了出来。道理为什么我不知道。反正以后凡是出现这种情况,我们都按照那个老兵的办法去干。百战百胜。后来部队到了城里,在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就到医院的病理切片室那里也有液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年在部队时设备上的一个3mm的定位螺丝滑头了,无论什么办法都不能拧下来。如果用电钻打又怕伤到外套管。所有然全部茫然了。一个老兵拿起部件到部队附近的配种站,跟配种站的技术员说打开人工授精的那个不锈钢同用一 ...

除了医院,哪里比较容易搞到液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年在部队时设备上的一个3mm的定位螺丝滑头了,无论什么办法都不能拧下来。如果用电钻打又怕伤到外套管。所有然全部茫然了。一个老兵拿起部件到部队附近的配种站,跟配种站的技术员说打开人工授精的那个不锈钢同用一 ...
这东西不好找吧......

网友:
医院皮肤科 去瘊子的 冷冻法 就是液氮

网友:
美容院有
慢慢磨伤不到轴

网友:
尖嘴钳或斜口钳

网友:
我才是高手,以前经常遇到,因为我以前上的很紧,现在都记得合适就好

教你一招,你肯定是1.5的定位螺丝,这样的话找个2.0的.或2.0的内梅花,把它的尖部磨到1.7左右,自己感觉
然后,拿小锤,顶在螺丝上强行往里敲,敲一会儿,最多几下,就可以取下来了,我取过几次了,有一次还是尾轴的固定螺丝.
敲得技术好的话,伤不到铜齿,还能用!我的尾中联就屁事没有
敲得不好,铜齿就不能用了,里面的丝都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