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机是什么缠绕方式?重新缠增加功率可行吗?

楼主(2010-01-16):
(无正文)

网友A:
电动车电机????

网友B:
低转速、大扭矩电机,可能有300W,是用电动车的控制器(相当于模型上的电调)来带动的,进角为12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车电机????

恩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转速、大扭矩电机,可能有300W,是用电动车的控制器(相当于模型上的电调)来带动的,进角为120度!

这个……这个电机标称1500W的……

楼主:
这个很YY

网友:
好厉害的电机~~~~~~~~

网友:
电动车用的嘛

网友C:
那么多极没什么速度的

网友(2010-02-26):
引用 网友C:
那么多极没什么速度的

还要算上轮辐的直径...电动车的车轮是没必要转到20000RPM的

折合了时速还不飞了...况且功率在那了

网友:
电动车有感无刷轮毂电机,用粗点的线减少匝数,可增加功率。

网友(2010-11-27):
电机看起来很酷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