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sport和450 PRO 哪个更好飞?

楼主(2010-01-16):
450 sport和450 PRO 哪个更好飞? 最近想在这两台机里想搞一台新年套装.

网友:
不过据说pro很容易扫齿

网友A:
当然是Pro 轴传动的比皮带的更精确,但是如果sport 如果调试得非常好的话,你不是顶尖高手飞不出区别的。而且Pro 的 斜盘舵机臂杆是等长的sport 不是,可能也比sport 精确点。
不过pro 因为轴传很容易尾桨扫齿,而且设计没有sport 人性化,比较难修理。

网友B:
很少摔机的主,就飞Pro,间歇性经常摔机的最好Sport

网友C:
楼上那么多喜欢PRO的朋友,我弱弱问你一句,你什么水平?可以感觉得出来那点虚位?

网友D:
飞过一对比就知道了。轴传可以不用考虑皮带松紧的影响了,首先急推油门响应快。尾巴锁的更稳

网友E:
每个机机都有它的特长,不然还有人买吗
PRO的刷子就是它好飞,稳
软肋就是难修
所以比好飞,那肯定是PRO的,不然谁愿意自找麻烦?

网友F:
必然pro了

网友G:
支持PRO ,飞过才知道,比自己以前飞的 V2,简直稳太多了。

网友H:
v2和pro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