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 直升机 Belt CP EK1H-E013/E014

楼主(2010-01-16):
E-Sky 直升机 Belt CP EK1H-E013/E014
谁知道这个机的配件和450的配件是通用的?
改一下都没问题的,谢谢大家

网友:
你想干什么

网友:
我在玩013,原装rtf配置,没有任何升级,很好

网友:
只要不炸鸡不3d这个飞机还是不错的,要是换的话可以考虑换个陀螺仪

楼主:
原来Esky的就是不同。它的配件比它的妈妈还要贵。。。

网友:
大奖、副翼、尾奖、横轴、尾轴、头罩、水平垂直翼、脚架、球头和球头扣等。有些要小改一下,一样好飞。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些都可以吗???

网友(2010-08-14):
这飞机,配件超贵,没什么精度可言,塑料件质量不过关,存在安全隐患,如大桨夹等。。。

网友:
可以吧旋翼头总成直接换成450的,呵呵。

网友(2010-09-25):
哎……我的E013……
想说点什么好呢……
练了半年还没飞过1人头高
很伤心呢……
不过作为一架我的处女机
还没有炸很惨,所以没换过任何配件
哦也~~~~
现在躺在家里。。。待过年回去再整死它,争取让他飞一房子高
大不了炸回机然后直接报废

网友:
我部013也浪费了很多精力啊,配件很贵很难找,以前也看打算收旧件安装也是麻烦,直接换上450旋翼头吧,这个机还难调,容易出问题。

网友:
楼上的
我一直还停在对尾练习
因为悬停最好只停过5秒左右JJ就要路位
一直怀疑水平问题?
JJ买来的时候老板试飞一下OK后就没调过的
老是觉得中间那一坨有问题
复位不好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