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谁能帮我看下9257这个怎么修啊

楼主(2010-01-16):
舵机是  9257

炸鸡不小心把舵机后盖子炸坏了 把红色圈圈里那个什么东西的 焊接搞掉了,

请问哪里能焊接好啊???哪里能修好啊(那个针脚很细的,)

网友:
晕 买个936B 来焊好焊的要死 更细的我都焊过 如果不相信自己 就去手机电找个师傅焊一下

网友:
主要是看电路上面的铜膜有没有拉掉 拉掉了拿线飞过来

网友:
不细,很好焊的,内存的那种都能焊

网友A:
lz

你这舵机是假冒的9257。还有,那个芯片是MOS管。我这里有几个,也是上次焊接弄坏了所以去买了几个。你要需要我分给你个。不过焊接可能对你是有点麻烦,呵呵。

网友:
找个修手机的店,5块钱搞定。要是跟老板熟说不定不收你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舵机是假冒的9257。还有,那个芯片是MOS管。我这里有几个,也是上次焊接弄坏了所以去买了几个。你要需要我分给你个。不过焊接可能对你是有点麻烦,呵呵。
  不会是假的吧!!

网友B:
上面的各位说了半天,没说到要害。。

就是要一把热风枪,可以比较简单的搞好。。风不要太大。。

尖头烙铁也行。。但这完全是考功力。。有这个功力的人,也一定会有把风枪。。

网友:
我上次炸机,也像LZ一样,壳破,电机裂。。几个贴片飞了。。

400大洋,想想肉痛。。所以自己慢慢搞吧。。

元件的问题,可以找找旧光驱呀什么的代替。。元件上有字最好办。。没字的贴片电容、电阻、二极管,就看颜色、大小、封装形式。。。在像电源滤波等不是很关键的部分,完全可以替代。。

网友:
贴片很好焊接的  用风枪就可以搞定 用烙铁麻烦点 考虑焊功

网友:
这个焊不难吧,但怎样看出是假的呢?

网友C:
我们蓝箭帮助你解决问题!

MOS管 A1855 A1856 两只配对的,一个是P沟道 一个是N沟道。是日本NEC的产品,估计你不太容易找到。如果实在找不到,寄到我们BLUEARROW  (蓝箭)来,我们可以免费帮助你换一只。包括下盖我们也帮助你更换。 地址:南京江宁开发区清水亭西路2号(百家湖科技产业园)A区10幢  南京龙泰航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11102   尹先生收。

网友:
楼上的,少有的热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MOS管 A1855 A1856 两只配对的,一个是P沟道 一个是N沟道。是日本NEC的产品,估计你不太容易找到。如果实在找不到,寄到我们BLUEARROW  (蓝箭)来,我们可以免费帮助你换一只。包括下盖我们也帮助你更换。 地址:南 ...

顶一下。。这个年代,好人不多。

网友:
我的一个9257也是这个芯片坏了,不知道可不可以帮我的也修以下?

网友:
还真的有好人哦

网友D:
LZ,你的9257是假的,你看看这个图片。。。左边是真品,右边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你的9257是假的,你看看这个图片。。。左边是真品,右边是假的。。。

这么严重的问题!

不知我手上的那个。。会不会有假。。吓死。。

不过。。回忆我自己修的时候。。电路板左下角好像是像真品一样有个孔接空心杯的外壳的。。

网友(2010-04-21):
放心用,都是正品货,新旧产品,只是不同时期出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你的9257是假的,你看看这个图片。。。左边是真品,右边是假的。。。

天啊,我的会不会是假的?一定要拆开才看的出来吗?
如果拆了,商家不保修了怎么办?

怎么又有人说都是真的,是不同时间出品的呢?到底真相是怎么样的啊?

网友:
 市面 现在流通很多 假的GY401 和 9257 卖的跟真的差不多价!!据说假的 接头是银色的 真的是金色的!!不知道现在 假的也会不会做成接头是金色的了!! 电路板 不知道情况  !!有没有进一不区分的方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各位说了半天,没说到要害。。

就是要一把热风枪,可以比较简单的搞好。。风不要太大。。

尖头烙铁也行。。但这完全是考功力。。有这个功力的人,也一定会有把风枪。。

这地方用风枪吹?亏你想的出来。。。。要么壳子化了,要么别的东西也掉了。。。
直接用烙铁,这是TSSOP8的封装,看你芯片的脚还没断。你多弄点焊锡,点在两排脚上,烙铁两边来回烫,然后容镊子拿下来,别用力拿,等焊锡完全化开再拿。你一个人不行就叫另一个人帮你。拿下来后粘在板子上和IC脚上的焊锡你都可以用烙铁点热了,然后反过来向桌面上敲一下焊锡就掉了,有吸锡器最好了。
IC的脚有点弯,你用镊子修正一下就好了。焊上去也很简单,你用多点焊锡,把一排焊起来,然后另一排,4个脚同时焊。然后再点热一边,对着桌子敲一下,焊锡掉了,焊接也很牢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