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教:DIY滑翔机,碳纤布和玻纤布的选择

楼主(2010-01-16):
近日准备开始尝试DIY复材的滑翔机,请问各位有经验的模友。碳纤布和玻纤布该如何选择?那种规格比较适合做机头和机翼。谢谢!

网友:
滑翔机群  进去问吧

网友A:
轻量的滑翔机宜使用轻量的无碱无蜡玻璃布,目前国内能买到的比较轻的玻纤布大概在40-50克每平方米。这种重量的玻纤布可以制作2米以下级别的滑翔机机翼,同时要制作主梁或者使用碳纤维做梁加强,玻纤的弹性较好,但刚性不如碳纤。2米以上的滑翔机可以使用厚一点的玻纤布如100克每平方,或者使用3k碳纤编织布制作机翼,同时要制作碳纤或松木主梁。2米以下级别的机身可以使用玻纤制作,1.5米级别的飞机机身50克玻纤布要用4层同时使用碳纤加强,如果使用3k编织布或芳碳混编布可以使用一层。3米级别的机身50克碳纤布应该用8-10层同时碳纤加强,3k编织布用2层-加强的地方用3层。

网友:
碳纤维布不好买啊!淘宝上只有建筑用的那种

网友:
淘宝上并不是只有建筑用的碳纤布,模型上用的也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轻量的滑翔机宜使用轻量的无碱无蜡玻璃布,目前国内能买到的比较轻的玻纤布大概在40-50克每平方米。这种重量的玻纤布可以制作2米以下级别的滑翔机机翼,同时要制作主梁或者使用碳纤维做梁加强,玻纤的弹性较好,但刚 ...
受教了,获益非浅啊!

网友:
找到卷玻璃纤维胶带,还不知道怎么用

楼主:
最近的一周我做了不少的试验。用3K的碳纤布、0.06mm的玻纤布。配合环氧树脂做了好几个试验。总是感觉硬度不够。其中用0.06mm的玻纤布配E-008环氧树脂,做出来的硬度和塑料布差不多。我用的环氧树脂标称的硬度是85,难道是树脂的问题么?还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啦

网友B:
回楼主,你真以为玻璃钢和钢一样硬

网友C:
材料这块儿咱们可以说是井底之蛙阿。
我记得有个模造dlg机翼使用的是‘carbon tissue'(碳纤无纺布?)每平方米十多g的重量,这种布的组织和无纺布有些类似。至于价格,真的不敢问啊。
记得还有一种carbon foam(碳纤泡沫?),还没有产品大规模投向市场,据说是材料领域的一次重大变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楼主,你真以为玻璃钢和钢一样硬
前辈啊,在下完全没有经验啊。照您这么说,我做出来的这个效果,在DLG上能行么?我用3K的碳纤布做的片子,硬度也不大啊,看了不少台湾模友的帖子,用1K碳纤布就可以当成主梁加固了,这能行么?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材料这块儿咱们可以说是井底之蛙阿。
我记得有个模造dlg机翼使用的是‘carbon tissue'(碳纤无纺布?)每平方米十多g的重量,这种布的组织和无纺布有些类似。至于价格,真的不敢问啊。
记得还有一种carbon foam(碳 ...
哎,别说碳无纺布了,就是1K的碳纤布啊都极难遇到啊。3K的倒是遍地。

网友:
不要一味的追求硬度,硬了必然就脆,所以要刚柔相继才好,1k的碳布也有不同的重量,极品是难求的,还是利用现有的材料开做吧

楼主:
也没有一味的追求硬度啊。只是没接触过,因此没概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