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热火头的寿命(比如OS 8#)

楼主(2010-01-16):
刚定了600NSP~~

请教OS 8#热火头的使用寿命,除了引擎太热导致热火头烧掉外,一般正常航线热火头可以使用多长时间?

或者说是引擎工作多长时间后更换比较好~~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定了600NSP~~

请教OS 9#热火头的使用寿命,除了引擎太热导致热火头烧掉外,一般正常航线热火头可以使用多长时间?

或者说是引擎工作多长时间后更换比较好~~

谢谢!!

OS有9#火头???

网友:
运气好的话,好像可以陪一台发动机到死

网友:
我基本上每年换一个,约300起落也就是50小时左右

楼主:
比我想象的长很多啊~~

那再请教600NSP新配的55H,用OS 8#就合适了吧,亚拓的引擎应该也是OS代工的吧~~

网友:
如果用硝基甲琓含量高的甲醇油,热火头的使用时间会缩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