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通白乌鸦改4通副翼版

楼主(2010-01-16):
最近迷上FPV
起先弄了一架泡沫掠食者,飞了感觉不太适合,于是换了乌鸦,先弄了个白版EPO,听论坛里说不太好飞,装好后还没上天,现在模拟上试试三通的感觉。严重不适应三通,从没飞过三通飞机,一个字:改。
弄了两个钟头成果如下:

网友:
没有必要改4通, 直接把方向舵通道放在副翼上, 转向和副翼效果一样

网友:
估计LZ没有飞过翼龙、火焰,副翼通道控制方向舵等于副翼方向联动,与你原来的飞行习惯完全一致

网友:
哇 博士上线了啊

网友:
之前已经有人这么改过,好像没什么效果~

网友:
顶   我喜欢改了的

网友:
用副翼没有用方向舵的飞的稳。

网友:
方向舵转弯掉高度

楼主:
事实证明我是错了,
用副翼很不稳,用方向舵效果超出我的想象,看来乌鸦的自刎性被我低估了

网友:
幸好楼主先动手改了,好乖的小白兔啊

偶就不步楼主的后尘了

楼主:
匪兵打劫啊?

网友:
楼主搞钢结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匪兵打劫啊?

我本来也一直在想,这个乌鸦到手是不是要直接动裁纸刀划出副翼来,嘿嘿,你先试出效果了,好人啊。。。

网友:
这样的副翼效果有多大??怎么和上一次一个人一样的副翼位置..

网友:
只要是改了副翼的,都是画蛇添足,自食其果,最严重的会导致炸鸡

网友:
呵呵!通道越少越好,留下来给其他设备不是更好!

网友:
没飞3D,完全没必要用副翼的。

网友:
貌似副翼切在襟翼的位置,在这个位置开副翼基本上没啥用用处。

网友:
多余   要切也切在 机翼边缘的地方

网友:
飞改-1靶的就习惯这个,呵呵,嫖过!

网友A:
加副翼还是可以的,只是,不应该切掉主翼来加,直接加在后面好了,而且,不能加在机身2边,要尽可能往翼末端靠,你这样加,效果只相当与襟翼

网友B:
既然用了双舵机那就索性并联起来当成真正的襟翼来使用好了,效果说不定会不错。

网友C:
谢谢LZ 本来我也想做的

网友D:
伙计这叫襟翼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