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4向前飞行的问题

楼主(2010-01-16):
刚刚学会悬停,想学学常规的航线,但是发现一个问题,我升空后双手离控,飞机能很好的悬停,但是我单独控制向前飞,发现飞机不是单纯的向前飞,而是向左前方飞,控制向后飞是也不是单独向后飞,而是向右后方飞行,不知道这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如果不正常有没有什么方法补救啊?
敬礼!!!!!!

网友A:
不正常.我估计有两种情况,1\机器的配重(电池\等看看是否有移位)2\油门杆下的微调估计要调一下,最后实在还不行就是动四合一了(不过建议新手不要轻易去调,会打击的),仅供你参考

网友B:
习惯了就好了。lama的十字盘设计就是这样的,为了节约成本。不惜成本设计的话前进后退,左倾右倾都是两个舵机一起动作的。

网友C:
我用冠丽4通控玩LAMA的时候不小心打到了上面的一个开关(我也不知道改怎么称呼这个开关),
就可以让两个舵机一起动了...

网友B:
CCPM开关? 想一想倒是可以这样玩 不过如果打开ccpm的话左右倾斜可也是两个舵机一起左右倾斜了,那不是都斜的都能打桨啦

楼主:
其实我也仔细想了想,如果单独控制的话就只有一个舵机在动,lama的这种十字盘设计会不会就会出现这样左前向飞行,但是我也不确定(新手来着嘛),依稀记得新买来的时候好像单独向前飞行的时候是单纯的向前,希望手头有LAMA V4的模友帮忙确定是不是这样的?
谢了!

网友C:
我把拉杆按在舵机最里面的那个孔位,只要不是突然打满舵是不会打浆的...

网友D:
我的也是这样的。我觉得是十字盘设计的问题的。也许用高级控上的混控可以解决。

网友E:
 我新版的LAMA V4,飞了N多久了,也没碰到过打桨啊。难道LAMA V4有改进版本的。

网友B:
动作柔和点儿就不会打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