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教一个接收机的问题

楼主(2010-01-16):
哪位大侠用过Hitec的设备吗?新入手一套Optic6,配用的接收机很奇怪,电源和第6通道共用一个插孔,如果要用满6个通道,是不是接收机电源和第6个舵机要用Y线连接呢?先谢谢了

网友:
第3通道为油门,这里可提供电源。或者具体看看说明书介绍。

网友:
1任意一个通道在使用的同时可以同时作为供点电接口  因为6个通道供电的正极和负极都是并联的
2电动的是电调接第三通道  并给接受和舵机供电  油动的是任意一闲置通道供电
3顺序是 负--正--信号   颜色是黑红白      由于红色正极在中间  所以插反也不会烧接受

网友:
没错,现在很多都电调供电了,不用单独的通道了

楼主:
真心感谢楼上各位指点!我的接收机是用在中航2米6Ventus滑翔机上的,6个通道分别要控制升降、方向、副翼(通过Y线接两个舵机)、起落架收放、减速板跟固定翼牵引绳释放机构,所以六个通道插口全要占满,似乎没有接收机电源的空余位置了,那该怎么办最理想呢?如果用背推,索性改用8通道也就算了。原先看到F和J的接收机都有单独的电源插口,没料到Hitec这么与众不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心感谢楼上各位指点!我的接收机是用在中航2米6Ventus滑翔机上的,6个通道分别要控制升降、方向、副翼(通过Y线接两个舵机)、起落架收放、减速板跟固定翼牵引绳释放机构,所以六个通道插口全要占满,似乎没有接收 ...

y线的想法很好   相当于扩展了供电接口   线插任意通道    分出的两端  一端接舵机   一端空缺信号线以后接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