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师能教教我控怎么加背光

楼主(2010-01-16):
 希望有懂背光的老鸟教我一下
我的是DSX7控
需要细致一点的教,要有延时功能的......我的QQ452118880
教会后必有重谢

网友A:
呵呵,我的9X2同求

网友B:
先把控拆开,在屏幕的后面用手电筒一照,不就有背光了? 一定要记得在屏幕的背后了照哦,如果在前面照就不是背光了。

网友C:
背光分很多种 可以用EL冷光板 也可以用荧光灯管(效果好 但比较难)最简单的就是LED 可以选颜色 延时电路用C002-5定时延时芯片 每片几毛钱 也可以用小电子产品里的光控电路 成本都不高 做好限流就可以了

网友D:
坛里不是有改背光的贴子么。。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ighlight=DSX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