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是如何焊接6MM焦插的?

楼主(2010-01-17):
准备上低压高流,原来3.5MM的全部换成6MM的.但是焊来焊去焊不好.一灌锡就从两边孔中流淌出来,两边的孔实在太大了,焊一个要5.,6分钟,锡还流的金插外壁到处都是.不知各位是如何做的,有何技巧?

网友:
焊锡要适量 焊接时间要短

网友:
把口堵上!……

楼主:
LS上的.你说的是关键.以前3.5MM的孔小,而且只有一个孔,锡不易流出来.现在就是想不出用啥材料来堵孔,既耐高温又容易取下.

网友:
孔里插烙铁头呀。

网友:
烙铁头 从侧面孔内插入溶锡, 插线进去也好搞啊,
要不线从侧面插入,
不过怎么插线,怎么焊还是按实际需要和慢慢的积累技术吧,
多焊就熟了,

网友:
请详解低压高流是多少?需要换香蕉插?

网友:
把要焊接点清理干净点上助剂,把要焊接的线插入香蕉插口中,用功率大一点的电烙铁在孔的另一边加热把很细的焊锡丝加在另一孔上等它慢慢溶锡不要流出来为好

楼主:
谢楼上各位的建议.今天想了个办法,找了点烧烤用的锡纸,剪成条把金插围起来,用细铜丝套个箍.十秒种一个,基本不流淌.

网友:
有进步了啊

不过还是需要在熟练点的,

慢慢来

网友:
这样不行焊锡都在外面很不牢靠电流大时会很热烧坏节头

网友:
插头上台钳夹住((任何能夹住的东西,晾衣服的夹子也行,垫纸以绝热),孔朝上,锡丝自孔入。over

网友A:
6MM香蕉头是最好焊的......  12号线焊T插才比较痛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楼上各位的建议.今天想了个办法,找了点烧烤用的锡纸,剪成条把金插围起来,用细铜丝套个箍.十秒种一个,基本不流淌.

我是用8MM热缩膜把两边孔封了再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6MM香蕉头是最好焊的......  12号线焊T插才比较痛苦

用T插没有必要用到12号硅胶线吧?14号已经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