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50级飞翔EDGE540

楼主(2010-01-17):
高安购机。飞机质量很好。注意排气管只能用短管。

先测试舵机并回中

先测试舵机并回中

第一次用家用熨斗熨平蒙皮,180度左右

第一次用家用熨斗熨平蒙皮,180度左右

排气观拆掉一截,换根旧机器的螺杆

排气观拆掉一截,换根旧机器的螺杆

长度刚好

长度刚好

用扎带固定油箱

用扎带固定油箱

很漂亮的机机

很漂亮的机机

楼主:
只能传小图?

只能传小图?

楼主:
再来几张大图

再来几张大图

网友A:
说哈,实际装完有好重?!
看哈飞3D好飞不?

网友:
应该用4T发动机,,排气管位就正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哈,实际装完有好重?!
看哈飞3D好飞不?

540 就是3D机

网友:
  期待飞行视频啊。。

网友:
不会吧大哥,这么好的飞机用日冠的接收机啊?国产接收机当心点哦,日冠的虽然还可以,但是容易受潮
祝飞行愉快!

网友:
飞翔的JJ看來就是不錯!

网友:
改装电动更加爽

楼主:
天气不好,还没飞

天气不好,还没飞;用的6017 2.4G接收;没称重

网友:
四冲发动机会更加的完美!!

网友:
刀锋540很好的机机

你在发动引擎的时候正个机身发抖吗???
不算控花了多少???

网友:
对此机感兴趣

楼主:
回复 网友B:

长沙天气不好,还未首飞。高安买的,可直接**。

网友:
我也要用日冠接收机飞油机 ,请告诉飞完后的感觉谢谢

网友:
好漂亮的机机哦!赞一下!
把驾驶舱再装饰下就更完美了!

网友C:
总共多少Money?

网友D:
大年初一首飞,还不错!
大年初一首飞,还不错!在马路上飞的,怕撞灯杆,降落得比较粗暴;起落架比较扎实,只是把塑料桨尖磨掉了;
风大概4级,太冷了!吹得飘摆起来。回来后调整如下:
1、发动机熄火设置;
2、机头罩忘记开电点火孔了,再开了个孔;
3、方向舵螺杆未点螺丝胶,螺丝已经松了,赶紧固定下;
4、左前轮轮挡螺母松了,卡住左前轮——固定并加胶;
下次飞再将动力调下,感觉吊机时高速来得慢。

网友E:
什么发动机啊,61的能吊,52的十吊九炸

网友D(2010-02-17):
今天又飞了一次。
到青竹湖找到快空地飞了下,附近有高压线。有52的动力调整后好多了,吊机没问题。大小舵角还要调下。漂亮的新机,玩的就是心跳啊!

网友F:
您好,请问配多大的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