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熄火开关可行吗

楼主(2010-01-17):
想给6通的控做个熄火开关,一来熄火降落,二来兼油门锁,不知道从单块电路板上分离出油门通道可行不?

网友:
6通控有熄火开关啊
我的是KDS的6通控,你的控没有吗

网友:
都是夜猫子啊 顶你一个
这样可行 坛子里n多已经改好的 参考下吧

网友:
在拉圾的6通控。也都有熄光开关呀。。还用得着DIY么。

楼主:
看来我的控还垃圾得不一般呢。谢谢gamegang前辈,我再一页一页往前翻看看,已经搜索过“熄火开关”但没有有用的信息。

网友:
你说你的控垃圾的不一般,而是垃圾的很特别,那岂不就是特别的垃圾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B%F0%2B%BF%AA%B9%D8
lz 看看这个帖子有启发吗 没加过这个
只能是参考啊 慎重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59699&highlight=%CF%A8%BB%F0%2B%BF%AA%B9%D8
lz 看看这个帖子有启发吗 没加过这个
只能是参考啊 慎重动手

呵呵谢谢,这个帖子搜到过,只是他的太简单了,3D下一样没法熄火降落,螺距都关死了,要实现他的功能我只要加一个机械式推杆锁就可以了,就像ERJ真飞机上的防风锁一样的东西。我的想法是在高频头输入上动手脚,彻底掐灭油门信号,这样就算3D开关挂到衣服角上也不怕了。

网友:
本论坛以前有很多人diy过,是可行的。

网友:
既要有熄火,又要不关螺距,这个只有重写软件了.

楼主:
拆了控看看,貌似不可行的样子,所有模拟和开关输入量经过变换都扔到微处理器去了,出来就已经是PPM信号了,电路板看上去还是多层的,没法排摸了。除非这个芯片本身就设计了熄火开关功能,没有资料的话天知道哪个空着的脚是干这个事情的。

楼主:
还搜索到一处三国那里的,也是类似把电位器电平拉到低而已的,没什么大的改动,http://bbs.mx3g.com/redirect.php ... post&sid=141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