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无工具,想入一吊磨,初定一些型号,大家帮看看,给推荐推荐?

楼主(2010-01-17):
新人无工具,想入一吊磨,初定一些型号,主要是用来做模型及手工DIY小玩意儿,
初定一些个型号,大家帮看看?

百得手电钻,标称说功率有220W,这个好像评价还不错,只是感觉是不是功率不够着点?

还有红牛牌,挺贵,400多人民币,功率说有600W,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功率蛮大,6mm夹头,有点看好他,还有个利得宝,也是600W,价格低一点,

还有三菱牌,日本的,不知好用不?300多RMB,标180W,淘宝上买的人挺多。

TM吊磨,200W的,貌似坛子里有人在用?2,300的样子

新出的ASD牌,250W,有人评价“马达感觉比金科达 Foredom CC-30 的好”,300多RMB

魔丁,台湾万利,美国百力得,日本藤田,川崎等等

还有个,500多的韩国世新,感觉像牙医钻。但我的预算是500内

大家用过的觉得那个质量更好,更适合新手摆弄,切来切去磨来磨去?有了磨,下一步应该是铣了,呵呵,不过蓄意奥一段时间的磨练啊~

1,二手百得,标称220W

1,二手百得,标称220W

牛牌吊磨(对不起,没去水印),标称功率600W

牛牌吊磨(对不起,没去水印),标称功率600W

美国金科达 Foredom

美国金科达,

美国金科达,

TM吊磨

TM吊磨

三菱吊磨

三菱吊磨

ASD吊磨

ASD吊磨

网友:
吊磨金科达或者红牛的都可以一般三百左右的都还可以,百得的一般主要软轴不好(那个是电磨),抖动大,想当年我也是一个吊磨起家的,嘿嘿这工具用好了,还是能做不少东西的

楼主:
貌似最近新出的ASD ,淘宝评价有人说电机比金科达好点?

夹头一般都是选6mm的吧?

楼主:
无人知?继续求问

楼主:
万利?为何呢?

网友:
俗话说理论来源于实践嘛,三河你先趟个路,回头一定要有个总结报告哟,我们也好紧跟着你,呵呵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河三,不是三河,哈哈~~

继续求问

网友:
我用的洋垃圾百得

楼主:
LS的,用着感觉咋样呢?

楼主:
玩磨的人不会这么少吧?

网友:
持续关注中我也准备买一个改造一下带我的瑞士无动力磨头

网友:
我想 在加工石头类的论坛可能有答 案

楼主:
加工石头……没去过那类论坛哦……

网友:
我经常逛古玩市场 用的也就是楼主图上的东西
不同的是加工时一般扒在水池上

网友:
烧友都是一样备一把

网友:
电磨要买功率大的!!软轴粗的!---达到6毫米。30000转。大负载以后也能10000转以上。一般也在20000转左右。足够你用的。你看的那几样负载以后几千转不错了,加持个小魔头吃力轻松的情况下勉强20000转
推荐:淘宝上搜600W吊磨350元是最便宜的。够劲---------------------我在用!绝对耐用!!!!!
电钻??!!!呵呵呵我用了几十部,从几十元的100多元的到700多元的,电机都比较耐用,没有什么区别,调速开关都是垃圾!!!没有一个用住的!!!如果超负载 没有抗用的!!!
电磨是高速的玩意那么电钻我强烈推荐你购买上海的“鸽”牌工业级别的带扭力调节的调速手电钻
135---160元之间都有。最便宜的就可以了。我直接买了4把!!现在正在使用。当电批是挑不出任何毛病!!!由于变速差很大只有800多转,所以扭力超级牛。我现在让工人直接拧上丝锥作为手动攻丝机用。扭力调到7.5,没有断过锥!哈哈哈哈哈哈,M5不锈钢直接攻丝。扭力4M4攻45钢就是豆腐一样!加持10的钻头钻16个厚的铁板打过16个通孔,电机又热的现象,散热以后接着干,没有问题。每天4把电钻轮换使用可以攻2000多个丝,手提没有限制。爽呆了!这就是工业级别的东西!!!
别问为什么?我有工厂!
用得好的我会说!
不好的垃圾我就不提了
楼主是有心人,问到了。我知道回答你了
不知道我会闭嘴--面壁
你看的那些东西都是玩具,新的时候还是可以的,耐操性能差的太多了,
我说的这两样东西运费加上不过500左右。家用够用很多年的------经常使用的情况下!!不经常使用可能用一辈子
两样功率600W(实际不到)+230w

楼主:
回复 网友B:

风起云飞扬回答得真带劲,这些都是玩具啊~~不愧是开工厂的,呵呵,开玩笑……

你介绍的电钻我记下了,但家里已有一个普通冲击钻,等下次需要时再买吧,这么大扭力,能攻丝,确实很吸引我啊~~,一定搞个去

回到电磨上,现在还是电磨为主,不知您用的是那种电磨?我淘宝一下,600W的只有牛牌(要400多)和 利得宝(好像是台湾的,要300多。飞扬用350的,估计是利得宝吧?

软轴考虑都只上6mm,但6mm的好像只能夹1mm以上的东东……
家里DIY小东东嘛,考虑就是耐用,同心度高。不知飞扬用的那个同心度怎样?

楼主:
自己顶一下,看看有没有跟多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LS的,用着感觉咋样呢?

一般,不常用,凑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起云飞扬回答得真带劲,这些都是玩具啊~~不愧是开工厂的,呵呵,开玩笑……

你介绍的电钻我记下了,但家里已有一个普通冲击钻,等下次需要时再买吧,这么大扭力,能攻丝,确实很吸引我啊~~,一定搞个去

回到 ...

 同心度我没有注意过。呵呵,丢人了!1
我用这玩意要的是功率和速度,真的没有注意同心度的问题,但是我用金刚石磨片切玻璃的时候感觉还可以,只是可以!!
带软轴的电磨同心度都不会好的,即使很好但是吃力一次以后一会差很多。并且极难调整回来的。
牌子我没有注意;
这东西电机只要是好的,都没有问题的。不要迷信牌子,内部结构是很重要的,配件质量好就可以。我们的目的性不一样。我要的是绝对抗糟的。你diy要精细的就不要买软轴的。直通式的最好,买230W以上的!!夹头要3抓的那种。很精密的。我以前在商店见过直流的电磨。国外的。1000多,我试验了一下。非常有劲,0.6的钻头夹住低速肉眼看不出偏差。变压器很大。怕灰!(工厂哪能没有灰?还很大)所以没买。
你在淘宝上仔细搜一下。一定要200W以上小三抓夹头的那种才好用,符合你的要求。这我就帮不上你了。目的不一样的。

楼主:
哦,这样啊,谢谢飞扬啦,国外1K多,承受不起啊~~

网友(2010-12-18):
我也是新手,也是准备入吊磨,前一段去五金店看了很多,感觉金科达的就不要考虑了,做工和粗糙,但是有一个上海的田岛这个品牌的吊磨很精致,做工很好的,里面的铜线,风扇都很棒,楼主可以看看啊,而且那些小品牌的吊磨的功率都是乱写的,不必那么追求功率,毕竟就是那么一个小电机么,也是准备考完试就买了